惠普 奇怪问题----百思不得姐

楼主(2016-05-17):
现象: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使用---------原装适配不能触发--------可调电源加惠普 转接头可以开机正常使用

      原装适配器   ,电压19V                中间针  18v

      转接头      电压19v     中间针9v

   连接主板 原装适配器   中间针   只有4,3v    不能触发               转接头中间针   5,9v可以触发

看图    黑点就连接中间针

黑点就连接中间针

HP 4411S 版号6050A2297301-MB-A02.rar

网友:
以前遇到过是分压电阻的阻值发生错误造成不能识别适配器的。

网友A:
换适配器试了吗?

网友:
测量下比较器的正/反相端电压

网友:
那么神奇。。

网友:
修好么  什么问题  楼主

网友:
换适配器 可以吗?

网友:
检查适配器分压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有些要达到需求电压才会开机的    关机可以充电吗?

网友B:
你的对比指出了维修方向  查中间针的线路 这个线路上的相关不对

网友:
原装适配器坏了吧   中间针哪有18v的

网友:
楼主找到问题的根源了嘛?

网友:
负载带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适配器试了吗?

客户自己拿了两个适配器。。我这还有个新的都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对比指出了维修方向  查中间针的线路 这个线路上的相关不对

修好了,,是下啦电阻阻值变小了,,,,,上啦电阻在适配器上,,,

网友:
适配器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修好了,下拉电阻变小了,,,,上啦电阻在适配器接口里所以才有这些奇怪的问题

网友:
上啦电阻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