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1g短路19v菜鸟维修

楼主(2016-05-17):
不通电不触发,拆机测试PR164对地短路,拆掉测试出后级短路了,头痛,查看说很多小电容短路,就一个一个查,量到短路的就一 一排查,排查了3小时,功夫不负有心人,到最后排查到了,看图片,希望有用,菜鸟维修就是辛苦

网友:
有没有用烧鸡大法??

网友:
烧鸡秒杀的活儿 看你费的这劲

网友:
烧机大法修这类的秒杀

网友:
烧机烧不出吗

网友A:
楼主慢慢打阻值也是精神可嘉,  其实快的方法可以是烧机,   看这个部分应该是CPU供电,因为电感和MOS管特别多。  你直接找5V,3.3V的 电感后继输出端,接跟线,电压电流开特别低, 然后摸这一块, 那个坏掉绝对会非常烫, 估计还会把你手烫个泡

网友:
又是捡死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慢慢打阻值也是精神可嘉,  其实快的方法可以是烧机,   看这个部分应该是CPU供电,因为电感和MOS管特 ...

菜鸟修机,不太懂这些,当初是台式机维修,现在慢慢自学笔记本中

网友:
这种秒杀,除了拆装2分钟搞定

网友:
烧机更简单  自我感觉没你一个一个测来的那么深奥

网友:
跳过隔离保护烧机方法

网友:
可以用烧机大发速度快一些

网友:
楼主好样的,修机就是要这股劲

网友B:
楼主其实很用心的  烧机其实很简单   原理就是给短路的那条线路上加一个电压 控制在3.3V之内最好   这样因为这条线路有原件短路  在有电压的情况下  这个短路的零件就会发烫 你加的电压越大 烫的越厉害      方法就是把你的万用表2条线 拔下来插到你的稳压电源上  一个电压 一个地线     电压调到3V   两条线 对应的接到主板上   这时候你的适配器电流就会很大  一般都会在4点几   这时候你摸主板  看看那里发烫就是了  那里烫拆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其实很用心的  烧机其实很简单   原理就是给短路的那条线路上加一个电压 控制在3.3V之内最好   这样因 ...

谢谢,其实就是不懂,学习了

网友C:
几秒钟搞定的事情三个小时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秒钟搞定的事情三个小时 .....

菜鸟就是那么折腾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路过,学习下

网友:
直接都摸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