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不显 非显卡

楼主(2016-05-17):
一台IBM E40 加电不显示。看电流已经亮机。但屏不亮 。根据经验显卡坏了。报价后三下五除二拆机就换了显卡。装机后报警2声 电流和不换显卡时一样。怪了。不换显卡时不报警。换了显卡后还报警2声。以为显卡搞坏了。又换了一片拆机的。还是一样。晕了。来来回回搞了一上午了。不管了还是外接显示器看看。竟然外接正常。看来屏有问题哦。拆开后用手电照了下。有字。那就只有LED灯这边有问题了。测了下保险烧了。VLED有个电容短路。拆了后不短。接保险。开机可以显示。接下来又更麻烦的来了。屏有重影。三星的LTN140AT07,有通病。按通病加了三级管搞不定。换了一样的电阻也搞不定。有点不甘心。按照[url=LTN140AT07重影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7966-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
主板维修
基地)]LTN140AT07重影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7966-1-1.html
终于搞定
显卡
通病
主板维修

网友:
还是你不细心搞出来的 不显电流够了得机子外接键盘或显示器试试!!!

网友:
估计不是显卡的故障 刚开始就是暗屏 楼主没有仔细观察 多走啦弯路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屏通病也有呀

网友:
真是太不细心了

网友:
开始的时候应该不是显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