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55-USB3L触发掉电到档C1报警

楼主(2016-05-17):
收到两片P55都是触发重启掉电,一片是电压都正常了,加焊了桥可以跑码但会档C1会报警,有没有插内存都会报警,量SMBCLK电压会变成0点几伏,把这两芯片拆了测焊点上一样电压在跳动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换了时钟芯片故障一样

网友:
直接拆掉这个小八脚芯片测下还是不是电压低?

网友:
用示波器来测量这个信号应当更好些,,。

网友:
档C1要么是CPU座,要么是SMB连的外设有问题,建议先把网卡和JMB363的SMB断开,看SMB能恢复正常不。不能就要搞CPU座了

网友:
先测上拉的电阻,还有总线挂了多个设备,也会拉低。

网友:
查查是不是CPU这里的问题。

网友:
拆掉 这芯片扔了

网友:
好了,是CPU坏了

网友:
一开始 就要换CPU试试

网友:
维修有时候走走弯路也可以提高技术

网友:
一开始不是这个问题的,以前不跑码加焊桥后会才会跑码档C1,还有一片估计也是好了,没内存供电,拔掉U24 ,U25现在有内存供电了,但会掉电重启,估计也好了,一直用这坏CPU试,头都搞大了

网友:
1155和1156的CPu进去的电压太多了,特别容易坏。

网友:
是啊,这种主板CPU很容易坏,我记得以前还在保内的时候就有CPU坏

网友:
手上还有五片技嘉P61跑C1的搞的头都大

网友:
先测上拉的电阻, sda的

网友:
CPU坏的多了

网友:
手上五片P61-DS3-B3全跑C1,结果是上不了1600内存,用1333就可以用了

网友:
档c1,有时候是挡内存,有时候就是没跑码

网友:
估计CPU的多

网友:
确实1155 和1156的cpu 比以前的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