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5 KB9012成功刷写亮机

楼主(2016-05-17):
G405 KB9012QF
板号:LA-9912P
故障:不触发
编程器型号:RT809F
维修时间:16.5.17  地点:南京
此机子是外地发过来的修的,今天下午才有时间开始搞拿到手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56不触发,迅速拆机后发现这主板是三桥合一的只有个AMD的CPU,3 5V都正常,主板外观完好是个一修的主板,接着查EC的基本条件也都正常,但此EC的芯片型号标的是KB9012 A4这是个自带程序的EC,而且程序容易坏。奇怪的是打开图纸发现图纸上EC型号是KB9012 A3,而主板上的芯片型号时KB9012 A4难道他们两通用吗???不管那么多了立马找了编程器开始飞线上图:

在此我还特意做了个表格给大家参考:

G405 KB9012在线读写接线定义

引脚功能
EC脚位
键盘脚位(主板上有两个键盘脚位)
RT809F脚位
KSI4
5/20
KSI5
6/19
KSI6
3/22
KSI7
2/23
KS03
18/7
飞完线后保存原来的EC程序,在打开文件之后写入就行了。EC的程序我也上传上去给大家一起赚钱。刷完之后待机还一样,开机跑到0.45左右大概30秒的样子亮机了。奇怪的问题又有了,亮机慢而且亮了之后屏幕上出现两行黄字警告翻译出来的意思是:SPI ROM BIOS SPI支持不list.please联系您的BIOS供应商。 U56 的程序刷了好几个都没有用。如果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还请不吝赐教哦O(∩_∩)O。
哈哈,最后到了拉票的环节了希望各位看官多多加分哦!!!

网友A:
于老板  恭喜发财啊

网友:
现在越来越多的EC带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于老板  恭喜发财啊

哈哈,谢谢老板哦

网友:
牛逼啊。还飞线。

网友B:
可能这EC程序不对应吧,再接着找一个刷一下

网友:
没刷过EC 这样的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这EC程序不对应吧,再接着找一个刷一下

刷了几个差点刷不亮机了

网友:
G405 KB9012在线读写接线定义没看明白啊能否解释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几个差点刷不亮机了

刷了多个,也是这一样的提示吗

网友:
试过多次a3  a4是通用的  我刷9012都是在转接板刷

网友:
EC带程序 刷写刚好我也有这个编程器

网友:
已加分,学习了

网友:
找一台同型的机器,读出正常SPI的再刷入行不?

网友:
在线刷就是方便

网友:
这水平不是一般可以搞,但这IO带程序的,买个剪板IO就可以了!

网友:
挺不错的,可惜我那个886编程器居然不支持EC刷写

网友:
这个很给力,有价值的资料。谢谢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加分了

网友:
  以后遇到我也试试   已加分

网友:
没刷过学习了这样的ec

网友:
用RT809F很好用。

网友:
找一个相同版号的ec程序试一下

网友:
编程器不支持啊 哎

网友:
我们宿舍的小龙就是牛逼,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厉害,这个都行

网友:
这种基本都是买减板的ec解决的多,楼主牛

网友:
给力.楼主技术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