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6-05-17):
如题,一片七彩虹CF-G6-MX(N C.H61U V28)REV1.0主板不通电,待机3.3V和COMS跳线帽3V都有!晶振一只脚0.3V一只脚0.45V,开机排针4.3V(应该是偏低吧,正常是5V吧),量了开机排针通向图中的那个贴片电阻(就是红框里的那个电阻),电阻一端4.3V一端5V!拆下此电阻测量是10K,找个10K的电阻换上去还是一样(一端4.3V一端5V).哪位大神有此板图纸或主板,帮忙看看啊,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不用管..继续测试其它..2.5 都可以开机

网友B:
未找到一模一样的板子有块差不多的。

网友:
你看看短接开关针  是不是有高低高的指令发送给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管..继续测试其它..2.5 都可以开机

开机排针电压偏低也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未找到一模一样的板子有块差不多的。

还是有些差别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这样一款

网友C:
七彩虹的主板我们都不修,没有什么价值

网友:
4.3不也是高电平吗?为什么不测其它工作条件有没有正常,一直纠结这个

网友:
你直接短接IO开机脚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一般会考虑PCH  的问题了吧

网友:
查RSMST是否有高电平。

网友:
这个一般会考虑PCH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七彩虹的主板我们都不修,没有什么价值

H61芯片组的主板 感觉H61主板都不好修(有没有H61的时序啊)谢谢!!!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和解答 此板是PSON断线

网友:
七彩虹C.H61U V28不通电小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7448-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在这个帖子里

网友:
给我的感觉还是IO5大信号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未找到一模一样的板子有块差不多的。

大神,今天遇到一片和你这一样的板-七彩虹C.H61U V30主板自动通电!量了开机排针1.08V,通向图中红框里的贴片电阻(此电阻上面一端3.3V,下面一端1.08V),关机还会自动开起来(自动通电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未找到一模一样的板子有块差不多的。

忘记上图了

网友:
这个电阻式3.3K 就是 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