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进水机

楼主(2016-05-17):
1.联想G470独显,板号为LA-6751P,原故障为无待机

拆机后发现EC,待机芯片以及网卡处有进水痕迹(忘拍照片了),处理好了这些地方后,再通电,发现待机电压为0.08A,摸了一下芯片,发现EC发热,于是拆了EC后,发现有两个引脚腐蚀了

接线后,再次换上一个新的EC

再次通电后发现待机为0.34A,再摸全板,只有PCH发热,好吧,看来是PCH也挂了,于是乎,上BGA把PCH拆下

拆下后,再次通电,发现待机为0.01A正常了

即然正常,那就找了一个桥重新植球,说下步骤,我发现好多人都怕植这种球,用我的方法,一次成功,希望分享给大家
把PCH拖平,把钢网洗干净,然后把钢网放在PCH上,撒上锡珠,这些相信都不用我说了吧,下面的步骤才是最重要的
当钢网的每一个洞上都有锡珠后,再用风枪吹(记住,不要把钢网取下,而是直接在钢网上吹),所用的温度就是比我们平常吹芯片的温度要低一点,吹好后的样子是这样的,记住,如果有些锡珠没有下去的话,可以再加一点油上去,继续吹(油一定要好一点的,要不然,后果自负),放油的时候,也要等钢网比较凉的时候再放,要不然,后果也自负

好了,把锡珠全部吹熔后,要等一会,不要马上取,要不然,后果自负,取下后,我们看效果,是不是很整齐,而且一颗不少,一颗不偏

然后我喜欢验证一下是不是有没熔到的,也就是虚焊的,就是用牙刷沾洗板水,洗一下这个桥,效果图,洗完后,没得说,漂亮,而且是一次成功的,是不是很羡慕呢,当然了,这也是要一个过程的,一开始肯定植不好的,多练练就好

植好后,再上BGA,重新焊回主板

通电后,待机为0.01A,按开关后,没反应,心想,不会吧,还有问题吗,即然不开机,那就从头查起,查待机是否正常,一查才知道,待机5V有,而3.3V却只有0.84V,不正常啊,于是测阻值,有100多欧,正常,看来还是待机芯片的问题,于是为了安全起见,待机芯片和上下管一起换掉

换好后,再次通电后,待机电流为0.01A,再测3.3V和5V正常,按开关,电流上到0.7A左右不动,我去,什么情况,没办法,只有测条件了,测了全板供电,除了集显供电没有,其它供电都正常,(说了等于没说,此机集显供电是在跑码之 后才出的),再往前测平台复位,发现只有0.28V不正常,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心想会是什么问题呢,无意中看到了网卡灯竟然亮了,心想没道理吧,没插网线,网卡灯怎么会亮

于是拆了网卡

再次通电按开关后,电流上到1.3A左右,跳回0.9A左右,亮机

看来又是一个网卡导致的平台复位偏低,于是换了一个网卡

再开机,还是正常的

来看看此机坏的芯片,还真不少,当然,待机芯片不知道被我扔哪了,所以少了一个

至此,此机修复,最后附上BIOS,EC和PCH打包的
PIWG1 LA-6751P REV 1.0 原机独显 BIOS

网友:
第一个案例坏元件的挺多  桥植的不错

网友A:
修道23点多啊!不容易啊,帖子发的很详细!加分!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写的很详细,手机加不了分赞一个

网友B:
植株开始用点焊膏比较好,后面再用助焊剂比较好用,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道23点多啊!不容易啊,帖子发的很详细!加分!

写到这么晚,不是修到这么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植株开始用点焊膏比较好,后面再用助焊剂比较好用,个人观点

个人有个人的方法,我就觉得这个好,一次成型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C:
修得真好, 值球部分写得好详细,  我这号只能加一分, 实在对不住大神

网友:
谢谢分享,很详细,这么晚了还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得真好, 值球部分写得好详细,  我这号只能加一分, 实在对不住大神

谢谢支持,加不加分无所谓,我就是喜欢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D:
这种植球我也用   确实很好用   不过有时要是钢网不好    热风枪吹完后 取钢网时会掉很多    那时就要一个一个点上去 再吹

网友:
楼主发的贴子一直都是用心到位,有分加上

网友:
都好久没有植过球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植球我也用   确实很好用   不过有时要是钢网不好    热风枪吹完后 取钢网时会掉很多    那时就要一个 ...

那是还有没有熔的,或钢网没洗干净

网友:
分已送到,很不错,写的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还有没有熔的,或钢网没洗干净

不过我这确实是有那么一两片钢网不好 有点弯  明明每次都是看着锡球熔了  可等取钢网时  总会有那么几个上不去   每次都要一个一个点

网友:
楼主好生意呀 技术过硬

网友:
进水的机器确实不好搞有时要换很多配件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