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暗屏维修(挺使用的方法)

楼主(2016-05-17):
教大家一个LED暗屏挺使用的方法,对新手挺有用,老手勿喷谢谢!   适用于15.6 140普分屏不分中厚和超薄的40针,倒数第5脚没电压可以和倒数第6脚短接   倒数第5和第6全没电压可以从第2和第3飞线进行短接  感觉有用请帮忙加点分,本人没分了呵呵....

补充内容 (2016-5-19 12:55):
升压线路短路或芯片坏了的话这个方法不行

补充内容 (2016-5-19 13:01):
焊的时候板下一定要垫东西防止背光板烫坏

网友:
第一沙发我自已坐

网友:
倒数第5脚没电压可以和倒数第6脚短接   倒数第5和第6全没电压可以从第2和第3飞线进行短接  感觉有用请帮忙加点分,本人没分了呵呵....

网友:
简单,方便,常用这种方法

网友:
以后遇到这种故障验证一下

网友:
方法简单~~~~~~~~~~~~~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   那个升压芯片坏了的也能这样搞?
你这是亮度调节出了问题才能这样搞的吧。

网友:
收藏一下,这方法确实方便的

网友:
这是主板有问题,然后在屏上解决吗?这样好吗?

网友:
很好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
到时候客户要求调亮度,你不还是拆开修,方法倒是挺好的

网友:
这个 算 是主板问题  还是屏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   那个升压芯片坏了的也能这样搞?
你这是亮度调节出了问题才能这样搞的吧。

恩我也忘了补充了不好意思  升压线路短路或芯片坏了的话这个方法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我也忘了补充了不好意思  升压线路短路或芯片坏了的话这个方法不行

哦,这就对了嘛

网友:
这个方便快速。

网友:
遇到 电压都正常的  你这就不行了

网友:
这个和改老款的高压条是一个道理吧。开启信号没有就用亮度调节来开启

网友:
嗯嗯 有这个下次直接量这几个点 好修多了

网友:
这个真不错,必须保留,一直修暗屏都是换那个电源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