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 长城网星在主板上,关机后 风扇还转的

楼主(2016-05-18):
        第一次遇到 长城网星在主板上,操作系统关机后 电源风扇还转  ,CPU 风扇还转的,,,电源一切都是正常的,,哪位大师 指导一下?

网友A:
确定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B:
楼主先用代换法确定故障...........

网友:
那是主板的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问题。。。

已经确定是电源问题,换一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已经 确定是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用代换法确定故障...........

是替换 电源里面的配件吗?主要是什么?

网友:
想不通,电源问题为何CPU风扇还会转。。

网友A:
那电源的绿线在关机时是什么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电源的绿线在关机时是什么电平

还有待机5V

网友C:
绿线部分,感觉应该有短路的问,测量绿线和黑线阻值,短接绿线和黑线开机看看什么情况,然后把短接的拿开看看是否还转,测量待机5VSB,主电控制分属于后级输出电路,前级没有问题

网友A:
那这个电源不接主板,而直接接市电会不会直接输出电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电源不接主板,而直接接市电会不会直接输出电压呀

会  ,都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绿线部分,感觉应该有短路的问,测量绿线和黑线阻值,短接绿线和黑线开机看看什么情况,然后把短接的拿开看 ...

我等下去查一下~~~

网友:
估计是电源时序  pg的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等下去查一下~~~

修理电原就是3个测试点5VSB 风扇12V 绿线和黑线短接是否有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理电原就是3个测试点5VSB 风扇12V 绿线和黑线短接是否有电压输出

风扇12v 测试点?
是测试哪里呢?

网友C:
这个得看维修教程的你自己是研究不明白的,5VSB有了风扇的电压就有,还有关键测试点在大电容,和变压器的交流输出端,一般长坏的就是那几个带散热的管子,还有连接的电阻,主要就是判断是待机部分坏了,就是副电源有待机5V就没坏,剩下就是短接绿线看看有没有输出,然后从后往前推,烧的严重的部分目测就可以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看维修教程的你自己是研究不明白的,5VSB有了风扇的电压就有,还有关键测试点在大电容,和变压器的交 ...

还在研究 现在电蚊拍有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在研究 现在电蚊拍有坏了

你要是想学的我有视频ATX的可以免费给你相信你能学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想学的我有视频ATX的可以免费给你相信你能学会
想 学 想学 我的邮箱是
gxweishengyao@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想学的我有视频ATX的可以免费给你相信你能学会
大神 我是纯新手 我也可以向你求一份吗?
要是有电路基础的 麻烦也给一下啊 什么都不懂
我的邮箱
156192001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