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6850 驱动没安装完,再启动黑屏

楼主(2016-05-18):
手贱,看鲁大师安装慢,就关机重启,结果显卡进不去系统,然后重启,进安全模式正常。换台电脑,也是要进去系统都时候黑屏,显示器一直绿灯。请教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直接在安全模式里面禁用了显卡驱动啊。然后再进系统安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安全模式里面禁用了显卡驱动啊。然后再进系统安装啊

换了一个主机一样,已经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