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联想Z510 NM-A181 EC IT8586E内部程序资料

楼主(2016-05-18):
全网首发联想Z510  NM-A181  EC IT8586E内部程序资

网友:
可以说下刷写方法和具体操作 加分了

网友:
RT809编程器加上转接器就可以刷写联想EC

网友:
转接器可在爱修网买到,二百左右一个,配三个转接板一条数据线

网友:
上传一张D:\123.JPG转接器实物图片

网友:
如果不明白可以加QQ34913342具体咨询

网友:
下载分不够怎么办啊

网友:
这是联想EC刷写的转接器

网友(2016-06-26):
这个是修改过的纯净BIOS 吗?

网友:
哎哟  我当成EC bios 刷了

网友:
这个是EC内部资料,要不要我发一个EC 的BIOS资料给你啊

网友:
有个Z510,每次不开机的时候都要拔电池放电就好了(不是BIOS电池)。会不会就是这个程序有问题?

网友:
可以刷一个试下,要转接座才能刷联想EC

网友(2016-08-25):
收藏了 我没rt809没办法刷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6-09-26):
扩展板我也买了,我上次刷,没有刷写成功,不知道是不是我链接有问题啊?

网友:
转接板有没插反,软件要升级,然后要手动选择EC型号

网友:
我有一个RT809F的升级包,晚上再传给你

网友(2016-11-16):
有机会试试

网友:
这BIOS我一般都是买带程序的 修的不多 买编程器划不来

网友:
RT808加转接座大概要500多块

网友:
不是bios资料啊

网友:
刷EC程序可以飞线刷,饼哥发的有参考贴子,不过要飞线到EC脚位或者相连的脚位上。

网友:
那是针对RT809F能直接刷的EC,比如KB9012,联想EC要通过转换芯片才能刷,飞线是不行的

网友:
问一下和9012的链接 方法一样吗

网友:
不一样的,KB9012可直接在键盘接口上飞线,联想的要一个转换座才能刷

网友(2017-01-17):
程序先收了,还要买转接座

网友:
爱修网有卖,200左右一个

网友(2017-11-27):
这个EC程序,在UH4里面的,你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