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FM2 映泰Hi-Fi A85S2 VER:6.1 不复位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5-18):
版号:映泰FM2  HI-FI A85S2   VER:6.1
故障:不复位

小小供电故障   高手飘过 !供新手学习。

板子很新

故障 不复位

查 内存 1.5V 正常 CPU供电1.01V 正常
VDDP 无供电 不正常

(其实没有图纸 FM2的板 也不是特别熟悉  还不确定这个供电 叫什么名 )
FM1 的板  这个位置这里是有个1.2V的电压
这个板 这里没有电压
这个电压 一般是 CPU 供电正常后 发出PG 才开启这边的电压
测CPU 芯片的PG  正常发出
从CPU IC  PG信号 跟线  扫了大半天都扫不出结果来
那就从 这个电压扫回去吧

1.2V 这个电压 受到下方的AS324   1脚控制
3脚基准脚  无电压
跟3脚的线  经过两个分压电阻  一端有2.5V  另一端接地
中间段(3脚) 正好 连接到一个小MOS管D极
小MOS管
D级没电压  G级4.9V   G极拉低了D极的电压
追查G级 又连到 上面的三极管C级

很明显 这个管子 坏掉
B级4.93V  应当 导通CE级 拉低C级电压
可是 这个管子 并没有导通。
找个三极管 补上去
完美亮机!

发个贴 赚点下载分!

koflcm -1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有时候错误判断是1.2v的MOS管坏

网友:
总线供电没有出来1.2V?

网友:
不错呀思路很清晰

网友:
新手问一下为什么三极管b级4.93v是没导通。这不是高电平吗。。。

网友:
如果是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pnp低电平导通

网友:
这种黑板芝麻管是常坏,

网友:
又是三极管坏了。看技嘉的板子有的装了海了三极管。不知道咋想的。

网友A:
2.5V 给电阻分压,分压电路授控于CPU供电PG信号。是不是呢

网友B:
青酒依旧是如此的厉害。我修主板是望尘莫及啊。

网友:
确实是小故障。只要思路对  查问题很方便

网友:
思路很对。修起来就是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V 给电阻分压,分压电路授控于CPU供电PG信号。是不是呢

不太清楚 你这么一说 又 有点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青酒依旧是如此的厉害。我修主板是望尘莫及啊。

发帖骗分
估计这种小故障很难进入 汝等大神眼里

网友:
我一直搞不懂 ,VDDP 1.2 , 好像有分一个叫 VDDPA.一个叫VDDPB,

网友:
映泰就是小管子容易坏

网友:
主板     三极管   很容易坏啊!

网友:
我是新手好好学习

网友:
跑线不易,赞一个,加分

网友:
LZ,不好意思,点错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