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首篇之D-Sub,ThinkpadT420 (解救微姑娘)英雄的你来参战吧-长篇绝贴

楼主(2016-05-18):
主题:@@@------北京韩强《维修笔记》首篇之
D-Sub,ThinkpadT420 (解救微女郎)英雄的你们来参战吧------@#!

前言:站在窗外,深吸一口玉兰烟,手上夹着,口里吹出一个大号烟圈,仰望苍穹,繁星点点,人生璀璨,低头一口,感叹人生,匆匆那些年(冥想,瑜伽,祈祷中)……

天气:晴 17-31摄氏度 微风    北京空气质量 PM2.5  118 轻度

地点:北京

时间: 2016年5月17日   月历四月十一

标题:笔记本外设接口之---秒杀VGA(微女郎)

型号:Thinkpad T420(集)

版号:NZM3I-6

背景:计算机接口的意义,作为笔记本硬件维修的我们,我想大家深有体会。
         以下是我个人的分析,(感谢迅维网平台,感谢饼哥,感谢帮助过我的各版主及维修大佬们,还有支持我的白白们)
         一、笔记本电脑的接口很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一位维修大佬说过,硬件接口就,决定了,她的性能,
         二、可以做为选购笔记本电脑,一个重要的指标,
         三、也有人说过,PCB板是艘航母,上面的其它部件,计算机的的整体硬件,如桥,如芯片也可以当接口学,来分析,
         四、熟练掌握,维修接口电路,你已经是维修中的傲娇者……
         五、VGA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候里,存在或共存(因为输出设备发展很缓慢,这个与一个国家的购买力有关系),
         六、在这我引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对个人也很实用,下文是我这么多年,对维修的自我,修行分享……
         七、此接口维修的分享,可以作为其它接口与主板,维修的经典案例,前无古人,后我来者(原谅,让我自大一下),
         八 、让参与交流,回复,加分的英雄,温酒畅饮,举杯,谈尽人生沧海桑田……

都市篇

正文:维修是发生在这样的时间里,那是一个微风淅淅的早晨,我依稀记得,项目组,我的前一流程,一位梦一般的美女,御          姐转来批量Thinkpad及DELL笔记本主板,其中有一块,T420的板子,说是外接显示有问题,她跟我说,你修这个型号            的主板没有一万也有上千了,能不能秒杀(实际是分分钟搞定),我说可以,如果秒杀有什么好处……         她随口说到,今晚上,你可以请我吃大餐(等这个机会很久了),就这样我们晚上,共进晚餐,席中梦一样的她,点             了许多爱吃的菜,她说,她点完了,说我也可以点一道菜,我说,吃,你,最爱吃的一道菜,你的豆腐(麻婆豆腐)……
         章节还没有完,我顺利吃到了,我想的块块豆腐(不要遐想哟,加分者硬道理)……
         不过上面只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接下来是重点中的重点,在分享一下,这块T420外显(微女郎)修理的过程……
         请睁大你,美丽或帅气的明眸……
         因为这是在笔记本维修板块里,发的文章,所以就从维修角度来讲解吧,我想说每个高手秒杀一块主板,都是付出千辛          万苦后才,得到的真知,(如果,谁在维修中,能够分分钟,就能搞定一块主板的维友,看到此帖请,尽你所能,加满          分)。我维修这块T420集显主板也是有大根据的,请关注,以下讲解……
         如果想很完美,快速的处理一个故障点,要从先战略,再战术,再战役入手的一个过程……
         这个维修上乘的功法,要在不断的维修日子里,找到自我的关系,找到他我的关系,找到人与自然的关系……
         秒杀也是要有实力才可以
一、战略层次上的宏观分析(自我与自然的关系):

计算机接口技术
计算机接口技术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庄琴生。

书名计算机接口技术出版社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开本16开定价18.00作者庄琴生页数246页ISBN7560613918品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目录

内容简介

计算机接口技术”是计算机及相关专业高等职业教育、大专教育的重要课程之一。本书不但注重计算机接口技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讲解,而且注重结合具体教学内容对计算机接口的最新技术进行介绍。本书不仅强调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学习,更注重应用性、实用性和实践性。此外,本书还提供了大量的基本应用实例,并结合具体章节安排了相关的实验。

图书目录
第1章 计算机接口技术概述
  第2章 总线技术
  第3章 中断接口技术
  第4章 定时器/计数器接口电路
  第5章 并行接口
  第6章 串行通信接口
  第7章 模/数(A/D)与数模(D/A)转换
  第8章 DMA接口技术
  第9章 人机交互接口与常用标准接口
  附录A 计算机接口实验
  附录B 汇编程序的使用方法
  附录C 国内外常用二进制逻辑元件图形符号对照表
  这只是其一

强大的硬件技术是需要阅读许多巨著才能得到,你想要的众多知识点……
二、战术层次的分析(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VGA接口
VGA(Video Graphics Array)视频图形阵列是IBM于1987年提出的一个使用模拟信号的电脑显示标准。VGA接口即电脑采用VGA标准输出数据的专用接口。VGA接口共有15针,分成3排,每排5个孔,显卡上应用最为广泛的接口类型,绝大多数显卡都带有此种接口。它传输红、绿、蓝模拟信号以及同步信号(水平和垂直信号)。
原理
常见接口之色差VGA接口(D-Sub接口)
说到VGA接口,相信很多朋友都不会陌生,因为这种接口是电脑显示器上最主要的接口,从块头巨大的CRT显示器时代开始,VGA接口就被使用,并且一直沿用至今,另外VGA接口还被称为D-Sub接口。
很多人觉得只有HDMI接口才能进行高清信号的传输,但这是一个大家很容易进入的误区,因为通过VGA的连接同样可以显示1080P的图像,甚至分辨率可以达到更高,所以用它连接显示设备观看高清视频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虽然它是种模拟接口,但是由于VGA将视频信号分解为R、G、B三原色和HV行场信号进行传输,所以在传输中的损耗还是相当小的。
VGA接口产生原因: 显卡所处理的信息最终都要输出到显示器上,显卡的输出接口就是电脑与显示器之间的桥梁,它负责向显示器输出相应的图像信号。CRT显示器因为设计制造上的原因,只能接受模拟信号输入,这就需要显卡能输出模拟信号。VGA接口就是显卡上输出模拟信号的接口,VGA(Video Graphics Array)接口,也叫D-Sub接口。虽然液晶显示器可以直接接收数字信号,但很多低端产品为了与VGA接口显卡相匹配,因而采用VGA接口。
特征
VGA接口是一种D型接口,上面共有15针孔,分成三排,每排五个。 其中,除了2根NC(Not Connect)信号、3根显示数据总线和5个GND信号,比较重要的是3根RGB彩色分量信A
号和2根扫描同步信号HSYNC和VSYNC针。VGA接口中彩色分量采用RS343电平标准。RS343电平标准的峰值电压为1V。VGA接口是显卡上应用最为广泛的接口类型,多数的显卡都带有此种接口。有些不带VGA接口而带有DVI(Digital Visual Interface数字视频接口)接口的显卡,也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转接头将DVI转接口转成VGA接口,通常没有VGA接口的显卡会附赠这样的转接头。
大多数计算机与外部显示设备之间都是通过模拟VGA接口连接,计算机内部以数字方式生成的显示图像信息,被显卡中的数字/模拟转换器转变为R、G、B三原色信号和行、场同步信号,信号通过电缆传输到显示设备中。对于模拟显示设备,如模拟CRT显示器,信号被直接送到相应的处理电路,驱动控制显像管生成图像。而对于LCD、DLP等数字显示设备,显示设备中需配置相应的A/D(模拟/数字)转换器,将模拟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在经过D/A和A/D两次转换后,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图像细节的损失。VGA接口应用于CRT显示器无可厚非,但用于连接液晶之类的显示设备,则转换过程的图像损失会使显示效果略微下降。
而且可以从接口处来判断显卡是独显还是集成显卡,VGA接口竖置的说明是集成显卡,VGA接口横置说明是独立显卡(一般的台式主机都可以用此方法来查看)

管脚定义
1红基色 red
2 绿基色 green
3 蓝基色 blue
4 地址码ID Bit
5 自测试 ( 各家定义不同 )
6 红地
7 绿地
8 蓝地
9 保留 ( 各家定义不同 )
10 数字地
11 地址码
12 地址码
13 行同步
14 场同步
15 地址码 ( 各家定义不同 ,拆解了一根HP显示器VGA线,各线颜色见以下括号内)计算机D15的焊接方法:
红线的芯线 脚 1(粉红色线)
红线的屏蔽线 脚 6
绿线的芯线 脚 2(淡绿色线)
绿线的屏蔽线 脚 7
蓝线的芯线 脚 3(淡蓝色线)
蓝线的屏蔽线 脚 8(4,6,7,8,11连接在一起,为屏蔽线)
脚 9(黄色线)
黑线 脚 10(红色线)
棕线 脚 11
脚 12(绿色线)
黄线 脚 13 (白色线)
白线 脚 14 (棕色线)
脚 15)橙色线)

以上是微女郎的家史……
三、战役微观层次(自我的关系)

这个是战争,是在自我关系,不断维修中成长壮大的,其实我以前,也做过,多媒体集成方面的工作,这个对线材及智能硬件的接口,要足够了解才能胜任,这方面的工作的,可以说,我对VGA接口的了解的非常久远。比如说,怎样用网线,或在特定情况下,连接VGA线等接口,如果大家在系统集成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与我探讨……

修过VGA接口的人们都知道D型口,15针,红,绿,蓝,红屏蔽,绿屏蔽,蓝屏蔽,13,14,GND。基本就完美可以工作……

维修篇

四、真刀真枪的参战,解救微女郎(期待小伙伴们来参战吧):
       总结:维修一个故障有多种手法,维修大佬,越久远,功法越历练,精准,这个维修大         佬们都懂得,这个要看是战略(核战),战术(导弹战),战役(火箭弹,子弹等,冷          兵器)维修了,从上可以看到,维修中还是战役的多点,战役维修可选择的方法也是最          多样化,以下是我对本帖子t420集显,解救微女郎的两种方法讲解……
      方法一(不上电维修阻值论)时间少
       1、我这个呢拿到主板,用火眼金睛一看,外表无任何故障,还是个T420的集显,不用考虑显卡,测量不上电,及相关电         路,
       2、反推,针灸,测口,用万用表,银针点穴,一一测之发现VGA接口14PIN(无穷大)VSYNC_D,秒秒钟发现问题,分       分钟解决问题……
       方法二(上电维修电流,电压,波形论)时间多点
    1、目测主板,无异常上电,上屏亮,测量各外接口相关电路,
       2、VGA接口上电,发现14pinVSYNC_D无电压,(图上是维修好后的电压)分分钟发现问题,刻刻钟解决问题。
以上实际处理部分……

详细电路分析献给小白白们……

一、其实以上高手们只要知道一个点,基本上维修过程就在大脑中形成了。由于最近发贴的表现发现,我的帖子,跟贴的人很多都是小白哥们(感谢你们对我每次发贴的支持,我会更加努力的发贴,来感谢所有帮助支持过我的人,我爱你们),所以,增加图解分析内容……
1、这个接口问题用逆推方法比较好理解,J31就是我们要找的点,重点还是在14PIN上,

2、沿着14PIN直连接的件来推与L41电感相接,
3、沿着L41直连接的R154来推演,
4、沿着R154来推演与U38 6PIN CRT_VSYNC相连,
5、U38 2PIN VSYNC_D是与CRT显示模块的终点,
6、与以上相接的旁路排除外,故障点就在以上的5个步骤里了,
7、L41,R154,U38,CRT模块,VGA接口等,是要测量的重点……
8、此T420主板故障点 VGA接口与J31 14PIN之间开路,目测没痕迹。

9、维修结束,上个亮机图。

10、维修中换接口,自己处理孔内焊锡的秘术图解(压箱底的秘笈)……
11、维修中要用到的,电路图与电位图也送上……

以上是维修中行,场同步大脑思考部分。

此贴献给那些懂此帖的人,喷子们请绕行……

鸣谢:参与,回贴,加分的朋友们,感谢你们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