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nect the PCIe power cable(s) for this grap

楼主(2016-05-18):
    铭瑄 MS-GTX-960

开机显示: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nect the PCIe power cable(s) for this graphics card

维修方法,显卡检测有没核心供电输入,意思就是有没有插6P电源,实际插入了也是如上显示。检测是否插入供电,是通过负极中间那个位置引线经过个电阻到板子电源的监测点,电阻坏了,就是没接电源的显示,原电阻不知道多大,坏的测试200多k,明显不对,Q,保险哪里。 我换了个10欧的装上就好了,维修完毕,收钱

网友:
看到了,中间那个确实有一根引出线,以前真还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用个涂鸭软件标示下,视图更清楚明白了

网友:
那个检测针其实是插上插头以后被接地,一般是连到某个三极管的E级,所以那个电阻你换10欧姆估计是对了

网友A:
6p供电检测修的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6p供电检测修的牛逼

XIEXIE 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