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525S外接亮,内屏不亮

楼主(2016-05-18):
前两天接一HP4525S机子AMD芯片组,外接能亮内屏不亮,测屏开启电压没有 ,以为换个NB就好,没有想到换了之后 还是一样的,头大了,有没有修到此问题的,大侠给分析一下原因,
AMD芯片组

网友:
附上图纸,供用者下载

网友:
AMD的就这样 干完北桥不行干显卡

网友:
AMD的就这样

网友:
打下排线接口阻值啊,观察下掉件没有啊!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AMD的机器容易上火,风枪烤一下看看,大多能看出哪个芯片问题

网友:
先测测其他条件先

网友:
我有台G455换了显卡和北桥才修好,

网友:
查一下显卡和屏接口工作条件

网友:
已解决,屏上的问题,

网友:
应该先换个屏试试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