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A43SV K43SV上电池第一次开机,关机再开不能开

楼主(2016-05-18):
求助 一台华硕A43SV K43SV不开机,0.01待机
后发现
单用电源0.02待机,一切正常,只要上了电池,第一次能开机,关掉后再开就不行,待机0.01
能开机时,电池能正常充放电。
如果不能开机时,电池就不能充电。

有没有修到的同学?重点检测充放电电路吗?

只要拿下电池,第一次可以开机。关机后适时间也能反复开关机,过几分钟,就开不了机

网友:
先排除下EC触发条件

网友:
刷下BIOS 华硕的机子BIOS爱坏

网友:
查一下充电电路吧

网友A:
关注中,发现电池不开机  单独适配器开机的  这类故障维修    没有版主出来指导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中,发现电池不开机  单独适配器开机的  这类故障维修    没有版主出来指导一下吗

前段时间有个朋友,也遇到这样的故障,他之前是修苹果的,说是现在开始修普通机    我给他看了下   把电池侦测信号强行拉低能开机   但是没找到故障  是EC过来的信号  但是换过EC情况一样

网友:
上次一联想单用电池可以开机,同时用或单用适配器不触发,刷刷BIOS最后电池都不触发了,最后的最后是上家换的3 5V容量换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