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900不上电

楼主(2016-05-18):
这个电脑的故障是有时候能上电,大多时候不上电,查图纸没有,经过初步检查,EC供电有3.3V,电源管理芯片后面电感有3.3V输出,没有5V输出,芯片是17020,查其他图纸对照,14脚是开启5V电压的,没有3.3V,强制提供3V给14脚,能产生5V,说明故障是前面没有产生开启信号,这个信号应该是EC产生的,查EC是IT8512E,对照Y450图纸查8512E的工作条件,第一个查ECRST#就发现没有3.3V,因为没有图纸,所以我只能量一下这个脚对地阻值有没有短路,发现阻值在400多,应该不短路,没有办法,找一个10K电阻接这个脚另一个脚接3.3V待机供电,结果能正常开机上电了,另外我还找了这个脚跟什么电容相连,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二极管旁边有个,位置在EC的下面,拆了这个电容,电压也不出来,说明不是漏电的原因,那我只能强加偏置电阻10K了,结果效果不错,试了一天半都没有再出问题

网友:
有时为了加快维修速度  是可以强拉

网友:
这个方法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接电阻是为了限流吗?

网友(2016-12-06):
我强制给5v 也能上电,就这样给客户了

网友:
没图纸的时候强制给个信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