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开机正常,关机后不断电半小时以上,再开机主机不亮,按重启键就可以亮机

楼主(2016-05-18):
主机开机正常,关机后不断电半小时以上,再开机主机不亮,按重启键就可以亮机了,这是什么问题?

断后一晚上,早上一来通电,却是可以开机的,就是关机后不断电,过半小时以上再机就不亮机,按一下重启键就可以了。

请遇到此问题的朋友分享一下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把电源换一个

网友:
今天新换了电源,换上去开机正常,关机,给人送个显示器回来,理个头发后,再来开机看看,第一次就中招,不亮机,按一下重启键,OK了。看来不是电源问题,我有个同行也说是电源问题,换了还是会有这个现象,看来只有测试主板了哇

网友A:
以前好像碰到过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好像碰到过差不多的问题,

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这个应该与主板有关!或是某个电容问题!

网友:
裸板拿出来试下看看,确定主板问题,查电路吧

网友:
是不是技嘉的板子?

网友:
裸版昨晚一夜没有断电,早上来可以正常亮机,不过我拔了一条内存,换了个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