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1T-D3P REV 1.3 关机变自动重启的维修

楼主(2016-05-18):
型号是:技嘉P41T-D3P REV 1.3

故障现象是:关机变自动重启.第一次插电不自动上电,只要按了开关后,就永远关不了机,关了就重启,只有拔电源线.
维修过程:根据这个现象分析,供电  时钟  复位应该都是正常的.因为能进系统,不死机,不蓝屏.只有关机的时候会重启,也能断电,它是断电后一秒钟它就又会上电.感觉有个信号唤醒了主板.提到唤醒马上想到了WAKE#这个信号.打开图纸,图上名称是-PCIE WAKE,它连南桥  网卡芯片  PCIE槽   还有一个RN10的822排阻.

再上电测量-PCIE WAKE的状态,开机时它一直是3.3V.只有到关机断电后它马上就会变成0.3V,一上电又回复到3.3V.看来就是这个信号导致的自动重启.
因进系统正常,先不动南桥 网卡芯片.直接换RN10.换完试机OK.关机断电后不再重启.
最后上个RN10的位置图.

新手上路。 +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一般这种关机重启的都是网络唤醒的问题

网友A:
网络唤醒信号。我一般先进BIOS把网络唤醒给禁了试试,不行再试试

网友B:
我之前遇到技嘉一块板关机重启是系统问题,楼主确定已经好了吗?如果是排阻问题的话,那为什么开机以后它又恢复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唤醒信号。我一般先进BIOS把网络唤醒给禁了试试,不行再试试

和我想到一块去了,哈哈

网友:
进BIOS把网络唤醒给禁了试试

网友:
好多主板都有这个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唤醒信号。我一般先进BIOS把网络唤醒给禁了试试,不行再试试

这个是硬故障,进BIOS关唤醒是没得用的

网友:
在笔记本维修中 比较常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遇到技嘉一块板关机重启是系统问题,楼主确定已经好了吗?如果是排阻问题的话,那为什么开机以后它又 ...

这个故障的关键是为什么会引起这个现象,看RN10图,2脚   4脚    6脚    8脚是连在一起接3VDUAL.  1脚是接-SUSTAT     2脚是接-PCIE WAKE     5脚和7脚肯定没问题,有问题的话就不会亮机的.   这个故障实际是1脚和3脚串在一起了.是-SUSTAT这个信号影响了-PCIE WAKE.   开机时-SUSTAT是3.3V高电平,待机时是0.3V低电平.  所以当关机时主板进入待机状态, -SUSTAT是低电平,由于1脚3脚是串在一起,-PCIE WAKE也跟着被拉低.就给了南桥一个唤醒信号,主板就又开机了.开机时这两个信号都是高电平3.3V,所以开机后没有一点问题.  这个可以做试验,找个好主板,把这两个脚短在一起.肯定就是这个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遇到技嘉一块板关机重启是系统问题,楼主确定已经好了吗?如果是排阻问题的话,那为什么开机以后它又 ...

这个跟系统没关系,因为它就是不装硬盘,手动按开关都是重启的

网友:
这种关机重启的以前碰到过都是网络唤醒的问题 ,这个是硬故障。

网友:
直接拆了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的关键是为什么会引起这个现象,看RN10图,2脚   4脚    6脚    8脚是连在一起接3VDUAL.  1脚是接- ...

实测待机3.3dual,对地短接后立马启动。开机后也为3.3v。 网络唤醒是不是一插网线就启动,还是有其他意思

网友E:
我有一个映泰的主板也是这样开机正常,关机就重启,如果不拔掉电源永远重启,拔掉电源后,再插上电源就不重启。

网友:
bios直接禁用不行吗

网友:
网络唤醒信号。我一般先进BIOS把网络唤醒给禁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的关键是为什么会引起这个现象,看RN10图,2脚   4脚    6脚    8脚是连在一起接3VDUAL.  1脚是接- ...

分析的很到位,有机会找个板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测待机3.3dual,对地短接后立马启动。开机后也为3.3v。 网络唤醒是不是一插网线就启动,还是有其他意思

插网线并不是网络唤醒.插上网线后通过网络给主板一个唤醒信号主板上电这才是网络唤醒.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映泰的主板也是这样开机正常,关机就重启,如果不拔掉电源永远重启,拔掉电源后,再插上电源就不重 ...

我估计你的主板跟这个故障原因是一致的.只是具体电路不同,位置会不一样.要查图纸才行.

网友:
WAKE#这个到底是什么事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的关键是为什么会引起这个现象,看RN10图,2脚   4脚    6脚    8脚是连在一起接3VDUAL.  1脚是接- ...

哦!!就是说3脚PCIE-WAKE在开机和关机都应该是高电平,如果为低电平就会自动唤醒,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就是说3脚PCIE-WAKE在开机和关机都应该是高电平,如果为低电平就会自动唤醒,是这个意思吧!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开机的时候是不要唤醒的,主板已经是醒的.  关机的时候也是高电平.如果要唤醒它,就只要把这个信号拉低一下,主板就可以上电.

网友:
我也碰到过网络唤醒的

网友:
PCIE WAKE这个信号要记住

网友:
禁用不行

网友:
来多看看不一样的故障处理,多学学

网友:
不错,学习了。这些资料正需要

网友:
WAKE# 会引起重启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