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安主板装Linux系统黑屏死机

楼主(2016-05-18):
今天接到一片网安主板,客户说装系统时黑屏死机,检测外观未发现有磕断线的现象,实测下 确实故障如客户所说,首先想到COMS设置不对,更改SATA模式,故障依旧。量测主板各大主电压均正常,人为是H61桥坏了,更换后故障依旧。但还是怀疑桥这边出现了问题,这次装系统中量测电压,发现PV_AXG电压(不做系统为1.05v,做系统时会被拉低至0.44V左右)被拉低到0V,与好板对比,正常板拉低至0.46V电压,原因处在这。与好板对比量测阻抗,原来一颗0欧电阻无穷大,导致此PV_AXG电压不正常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写的很详细,手机加不了分赞一个

网友:
先格式化C盘!!再装系统

网友:
有板子对比,还是一件幸事

网友:
  解压的时候把驱动搞掉  进系统装

网友:
有板子对比,修板子心情都好很多

网友(2016-06-19):
还是没看懂1.05v是什么脚

网友:
有板子对比,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