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福绿克数控电源故障维修记

楼主(2016-05-18):
菲利普/福绿克数控电源故障维修记

  之前入手了3台菲利普/福绿克PM2811数控电源故障机,没图纸没资料只能自己维修,还好运气不错第一台顺利修复,后面只有比对进行修理。这不得不说指针表的优势了,电阻法明察秋毫判断元件在线情况,特别是MOS管BS170的指针表测量法简易实用,下面是三台菲利普/福绿克数控电源的维修过程,放马过来吧。

  三台故障各有不同,但是三台的BUV48A都烧毁了,逐一更换排查修复:

  第一台检查再没其它可疑元件故障通电就好,负载测试达标。

  第二台情况较为复杂,开机又烧BUV48A,或许是前一台太顺手所以大意了。细心检查,边上所有瓷封二极管全部正常,在测量边上小功率管,有一枚MOS(BS170)损坏,另外一枚同型号导通阻值偏大,没办法只好网购,到货后测量周边没问题后开机,主电源没工作,没输出,保险不烧,再测量小板无脉冲输出,于是又购买4001和4011换上。

主电源热端清晰图,两红圈为BS170。

  第三台,换上BUV48A测量没问题通电无输出,MOS管BS170没问题,(偶尔冷态情况下开机能工作几分钟)还是4011故障,换上就好。

  经过以上3台故障看,4011那块小板设计是不是有些瑕疵,因它的问题容易导致PM2811主电源出问题,烧毁的元件主要为BUV48A、BS170、4011,不过目前没有碰到二极管烧坏的故障,2811故障率偏高问题有待考量。

小板图片

  成功将故障机修复。

网友:
楼主上张修复后的整机图,让我等欣赏一下............

网友:
没图修起来好麻烦的

网友:
楼主啥都会修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