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机器修出火气了

楼主(2016-05-18):
客户拿过来华硕K55VD说是不显示,稳压电源一看像是显卡,心里暗喜。拆机加焊显卡。装上去还是老问题。直接刷BIOS装上去好了。开心呀螺丝全部装好了。再开机不显示烦人。拆开裸版可以亮机仔细看看好像电源线和屏线凸出很多不正常。重新排好装上OK了。然后螺丝打完 测试还是不稳定。烦死了填海。呵呵气话。再拆开把屏线走位的塑料柱子用烙铁搞掉。这下总归好了把。装机测试OK。客户说装个系统吧,装好系统测试一个多小时没问题。客户拿走晚上10点多打电话给我说拿回去就没开开过。很客气的和客户沟通好 说明天拿过来再看看。第二天拿到机器把风扇下面的塑料柱子全部搞掉把电源线压下面,屏线用美纹纸固定好。再不好就要上AB胶了,气死了!测试了一下午没问题。拿就打电话给客户。说过半小时过来拿。心里总有点不放心反复开关机。开个4 -5次又出问题。越急越搞不好。仔细观察关机以后指示灯灭了就可以开机。但是关机要等1分钟左右指示灯全部灭了就可以了。给客户说了原因后拿走还没打电话。说明好了。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屏灭了但还没关机完

网友:
BIOS 没刷好

网友A:
我记得修易华硕的 刷BIOS 键盘乱码的

网友B:
难为楼主了,装机还是要细心+小心啊,钱不好赚

网友C:
关机停1分钟 再开机就可以了

网友C:
屏线和电源线 捣蛋烦人

网友:
时好时不好,说不准到底是拆装还是bios

网友:
看样是bios没刷好。。关机不彻底

网友:
谢谢指教!向高手致敬

网友:
BIOS新机太多这问题了

网友:
楼主不要心急,慢慢来。

网友:
这板经常性有时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已经搞好了 就是关机等1分钟之内,指示灯灭了 再开机就好了。 跟客户解释说是机器时间长了 老化了。

网友:
这主意不错,机子老了

网友:
没办法 总归要找个合适的解释

网友:
还是BIOS问题啊  不过客户不说 咱们也装糊涂

网友:
这要看客户了,好说话还行,就怕碰到墨迹的客户。那样才要了亲命

网友:
技术不错哦

未闻花名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感謝您分享信息和實踐知識

网友:
最近几台华硕的机器没修好,烦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修易华硕的 刷BIOS 键盘乱码的

各位大神我是来学习的

未闻花名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为楼主了,装机还是要细心+小心啊,钱不好赚

各位大神我是来学习的

未闻花名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机停1分钟 再开机就可以了

各位大神我是来学习的

未闻花名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和电源线 捣蛋烦人

各位大神我是来学习的

未闻花名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换一个官网的试

网友:
估计BIOS有问题。

网友:
这种急也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合成个bios来解决关机慢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机器好像是触摸板坏引起的,我也是折腾了半天,拆下了开机正常能进系统,装好后就是开机又不亮了最后才发现是触摸板的问题

网友:
之前有遇到开机要等很久才会亮,估计还是BIOS有问题

网友:
BIOS问题啊,合成一个再刷

网友:
把原来的bios刷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这bios问题真烦人 会分离合成就好了

网友:
好说话的客户碰到是福气啊

网友:
客户好说话就好,个人觉得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说不定是通病啊。。。哈哈。。。

网友:
华硕的机器BIOS可是不好整

网友:
是啊 华硕难修感觉

网友:
bios刷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