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ER-S410

楼主(2016-05-18):
HAIER-S410-DA0JWMMB6D0-SR1YV-REV.D-U17-BIOS

网友A(2017-10-18):
解决什么问题的   电流到0.25左右不动    看到好几个这问题的  都没解决   三板斧已经搞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什么问题的   电流到0.25左右不动    看到好几个这问题的  都没解决   三板斧已经搞过

0.25很明显少电压啊 ,看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就修什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0.25很明显少电压啊 ,看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就修什么电压

电感都有电压   这个板子是几个桥都继承在 CPU 里面的

网友(2018-02-02):
引用 网友A:
解决什么问题的   电流到0.25左右不动    看到好几个这问题的  都没解决   三板斧已经搞过

是不是已经亮机了,这个机器亮机电流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