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主机板号:H55H-CM2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6-05-18):
客户拿主机过来说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接电开机果然是叫客户留机修。
接诊断卡开机代码闪下掉电看不清是什么代码,拆主机出来测得各供电和输入无显示短路现像先定为有电压没出来或不稳定掉电。
测试喜欢取了内存去测上电发现不掉电了。一直响内存没检测到,代码C1.难道拆出来好了?再接回内存开机一样秒掉电。

只好取了内存开机去测各输出的电压,测完后没发现没有输出的电压,电压值也基本正常

下一步

取掉CPU发现坐子上有一个脚发黑。处理下呀的掉了。。。。用表测下那脚对地是0值还好是个地不是数据线

洗刷下CPU脚和主板坐子脚装好开机一样秒掉。。。这会想到去刷BIOS看,可又想到压下桥和U看看有没有结果,所以先从简单的入手
压桥和CPU呀的有效果压CPU开机不掉。压桥开机也不会掉电。。。。这呀的是那个有毛病呀,只有BGA下看看了。

开搞先从桥入手BGA HM55的桥焊完下来测试日哦一个鸟样还是接内存秒掉,还是按CPU和桥不掉正常显示。

不要是CPU坐子吧。我要不想焊,先焊下CPU坐子边上的供电芯片算了看看效果,焊完CPU供电芯片测试无果。再焊边上的集显供电芯片测试成了。跑码刷一下过滴。。。了下应该亮机了。多次开机关机动动主板都没有出现开机掉电的现像了。

最后机箱前机这个转动的是做什么用的。三个状态很好玩的样子。

网友A:
压CPU能开,都以为是座子问题了

网友B:
风扇接口旁边那个 小芯片 虚焊??????????

网友:
牛B不错的帖子

网友C:
跑内存掉电  笔记本来说很多事BIOS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接口旁边那个 小芯片 虚焊??????????

嗯。就是那个小芯片是集显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内存掉电  笔记本来说很多事BIOS问题吧

有些也不是BIOS问题只要是少电压掉电的设计都会有可能在跑码检查时因电压不稳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CPU能开,都以为是座子问题了

是呀。可是座子不好焊呀。所以最后考虑

网友D:
1155都是这鸟样。有时候CPU放不好也会这样。不出集显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55都是这鸟样。有时候CPU放不好也会这样。不出集显正常

集显有出来的。这机子不上内存也出集显电压的

网友E:
原因就是缺供电是吗

网友:
老板好给力啊,直接就干南桥cpu

网友:
刷BIOS 看一下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因就是缺供电是吗

跑码自检时有电压不稳定而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