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 掉电。。

楼主(2016-05-18):
一台HP DV6 AMD 来的时候 客户说是 进不了 系统。怀疑是硬盘坏了。然后放这。开了 几次后,触发 就掉电了。电流 能到1.8 ...刷了 BIOS。。。。不知道怎么搞。。。。。有没有通病 的。。各位大大。。。
掉电
通病
硬盘

网友:
自己先占个 沙发。。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测测,在干桥

网友:
AMD先北桥,显卡。

网友:
我 知道 AMD 北桥 容易出问题。。但是 掉电的。。。等等试试。吧。唉。。机器太多。。 都没 时间研究 这些 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