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安耐美400W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6-05-18):
上电测绿线0V,说明待机有问题,查PS223电压供电对地短路,后来查到是SR460短路,换上新件后测供电为5V,正常,再测绿线为3.2V,紫色线为5V,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一下即停,证明应该是保护了,查输出电压对地电阻橙色线为17欧,红色线为36欧,黄色线为100欧,大电容电压为300V,现在陷入困境了。

网友:
就这个款,不知道哪个修过

网友:
上图片,才好判断。是主动pfc吗

网友:
分别断开8,12,13,14,15脚看看

网友:
主动式PFC电路有问题。大电容电压应为此380V才正常。

网友A:
这种杂牌电源估计不会是主动PFC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杂牌电源估计不会是主动PFC的....

铭牌上边还有80的认证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铭牌上边还有80的认证呢

估计也是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也是假的......

楼主 怎么上个内部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怎么上个内部图看看

支持,无图无真相........

网友:
有没有带负载测试,空载容易起保护。

网友C: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先打算上一块板看看能否启动

网友:
既然这芯片vcc供电有问题,是+12v和+5vsb联合供电,周边电路也要查,查+12v的肖管和二极管。

网友:
查主变压器和副变压器输出的交流是多少,待机5VSB的电压,主要就是得判断是前级故障还是后级故障才好下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先打算上一块板看看能否启动

带主板试过如何?

网友:
带负载也不行,在淘宝买了PS223换上竟然可以开机了,但是装好后又不得,郁闷死了

网友:
今天更换了两个光耦,3842还是一样的状况

网友:
奇葩的电源故障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明显是保护了,你检查一下-12V的整流二极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风扇转一下停。检查各路开机瞬间电压,检查取样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杂牌电源估计不会是主动PFC的....
这牌子不算杂,呵呵。

网友:
说奇葩吧,真的很邪门,原来的PS223也没坏,只有第二次买的PS223装上去就可以,因为我装了管座,所以把所有的PS223换了一遍,只有一个是坏的,总共6个,但是前面买的两个,还有原装的一个怎么试都不得,都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你说够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