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加电不显

楼主(2016-05-18):
联想e440加电不显示、求助

网友:
好像有些放电就能亮  不行刷刷BIOS 有些说是要做南桥才能根治  你都没查 谁也说不好是哪的事

网友:
自己先查查信号

网友:
我有台是开机有时候正常,开机等几分钟,烧热了,关机马上在开,就不开机了,电流只有0.2A左右。但是等会冷了又能开机了,有谁遇到过吗,感觉是桥的问题,但是桥打得有胶,不敢乱动

网友:
我遇到几个 放COMS电 就好

网友A:
我有一个 放电 就好了 客服用半个月 一个月 就又不可以了 拿过来 放COMS电  又可以哪位知道哪里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 放电 就好了 客服用半个月 一个月 就又不可以了 拿过来 放COMS电  又可以哪位知道哪里问题吗

查一下rtc电路

网友(2016-06-19):
有图纸,畅修

《起点主板维修网www.qdzbwx.com》Lenovo ThinkPad E440 NM-A151.pdf

网友:
刷BIOS能好吗  我手里有台 加点不亮

网友:
电流不多啊,我的0.3掉电

网友(2016-07-21):
电流跑多少啊

网友:
这个好像是南桥吧,BIOS啥都耍了,还不行啊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好像有些放电就能亮  不行刷刷BIOS 有些说是要做南桥才能根治

网友:
加电不显示    你什么条件你都不给出来  谁能帮到你呢?

网友:
bios 问题吧  ,这个型号bios容易坏

网友:
我的机子上电0.3   加热下晶振就的开机  放断时间就不能开   什么问题呀

网友(2016-08-24):
我机器看电流该亮了   就是不显示会不是BIOS的事情呢

网友:
电流是怎么跳变的?

网友:
什么条件都不说。

网友(2016-09-29):
加电0.4么,你得看多少了

网友:
先风枪吹吹南桥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电流到多少呢?接不接内存有没有区别??

网友(2016-11-10):
没说清楚啊,,,,,

网友:
兄弟说清楚啊

网友:
换桥也该 搞定

网友:
那也要 给些指标 让人判断啊

网友:
加点到多少啊。我有个加点到0.17

网友(2016-12-18):
应该把电流跑多少写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