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主板开机报错

楼主(2016-05-18):
昂达G41主板开机提示 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Done报错,是G41的型号怎么上的是2代内存,难道厂家把版号印错呢,这点不大理解。进不了系统也不能进BIOS ,本以为是BIOS 坏呢  刷呢BIOS还是一样,主板能显示 说明供电 是没问题的 ,于是就想换个桥试试看, 上BGA 拆桥  料板上找呢个桥拆下从植株,。。。15分钟之后搞定,开机进系统呢 ,问题解决,

网友:
有的G41板是上二代内存的

网友A:
报usb错。供电没短路。基本上就是南桥。  台式板换南桥楼主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报usb错。供电没短路。基本上就是南桥。  台式板换南桥楼主能收多少钱啊

80元啊  同行的
一般私人客户130

网友:
这么老的主板还修80?

网友:
自愧不如,要慢慢学习了。

网友C:
价格,价格,价格。还能做到这个价格的有几个地方呢?G41好的也卖不到这个价格了吧

网友:
楼主经验比较多

网友:
之前是报错什么呢

网友:
这些板拿来练手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元啊  同行的
一般私人客户130

我们同行120

网友:
这个换主板也不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价格,价格,价格。还能做到这个价格的有几个地方呢?G41好的也卖不到这个价格了吧

卖不到这个价格,但能做到这个价格。有些钱不是你想的的那样,主要看你是怎么跟客户沟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