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一台42寸LG液晶电视的维修求助!

楼主(2016-05-18):
电视不能开机 插上电源 按开关指示灯可以亮  但是是红灯   我先说明一下故障情况(机器在通上电源的时候 不按开关键没开机的时候 可以听见电源板啪啪啪 像是短路的声音 声音位置在下面图片位置  这时候按开关 啪啪啪声音消失 电源指示灯亮红灯 由于没有遥控器 按频道+ -按钮开机  这时候电源指示灯就熄灭了  电源板啪啪啪啪声音就出现了  大家帮忙看下是哪里短路 测量没有测出来   知道的说下  谢谢

网友:
还有就是 屏幕始终是不显示的

网友A:
把红圈里的电容拆掉,电感用线直通,看还有声音吗?一般是电容内部打火,或电感线圈摩擦打火。我见过这电感打火烧断的

网友:
你说了半天故障时300V电压正常吗?待机5V有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红圈里的电容拆掉,电感用线直通,看还有声音吗?一般是电容内部打火,或电感线圈摩擦打火。我见过这电感 ...

请问一下是蓝色的电容吗

网友:
去掉主板,单独测试电源板。
问下,在大电容旁边的那陀是什么?先清理灰尘,看看有没有打火的地方,没有的,有可能是待机5V(或者3.3)驱动有问题。

网友:
红灯说明有短路的地方;将红圈内的元器件查一遍,反正元器件也不多

网友:
你这个先要排除短路   大滤波电容。

网友:
看楼主的电源板滤波电容边的那不知道是胶还是小强,如果是你划线内的元件,应该是哪两个抗干扰的变压器铜丝短路跳火,如果你任务是那部分可以把整流桥堆断开直接测试这部分,如果短路严重照道理是应该烧5A保险的

网友:
楼主你这是什么型号的,发上来我看下能不能帮你弄个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是蓝色的电容吗

你都不知道电容为何物
咋和你说呢?找师傅修去吧,别折腾搞大了

网友C(2020-07-20):
我这台电视里屏幕上出现三个字。童锁开按电源开关也出现这三个字,电源开关也失灵了。请问这是什么样的故障?摁哪个开关按钮都出这三个字。童锁开这是什么样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这台电视里屏幕上出现三个字。童锁开按电源开关也出现这三个字,电源开关也失灵了。请问这是什么样的故障 ...

我这台电视机板,和你这板是一样的,电视机插上电源,不打开关就蓝屏按哪个开关都出现,童锁开,这是什么原件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