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770t-ud3 不触发

楼主(2016-05-18):
PCI3.3V正常 开关脚 待机5V正常 it8720f103 107脚5V正常 晶振 0.25V与0.3V 现在开关脚 不加电 短路IT8720 107与地线可开机
不触发

网友:
看下 RSMrst是否正常,然后SLP-S3是否发出来了。晶振的话有波可以打下波看下

网友:
新手不懂,路过看下

网友:
搞点下载分用用

网友:
感觉IO坏啦。、、

网友:
打电源插座绿线PSON到IO是不是断线

网友:
有图纸就好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