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外接 显示正常。内接,进 系统黑屏。

楼主(2016-05-18):
如题。机器来的时候 通电无显示。这机器。修的 多的 朋友多知道。基本就是显卡问题。好了。直接换 显卡。客户 同意。好了。换显卡 .显示正常了。 全部装好后。。尼玛坑爹。大家多 知道DELL 的 机器不是原装的 要按F1。按了F1  后。出现黄色的字。然后 然后 尼玛黑屏。。。。 没掉电。。大小灯  能 正常亮。外接。。尼玛的 坑爹。正常的。。。。。换了 两个显卡还这样。内屏 还金不去 BIOS。外接能进BIOS。。。各位 会是 显存问题吗??

网友:
这个 机器 最坑了。修那么多。。从来还 没出现这中 故障。。第一次 遇见。。。无计可施。。测 电压 都正常。。偶尔  内接。。正常。。只是很少情况。。基本不正常。

网友A:
不排除显存的可能性,排线是好的吗

网友:
不可能显存又突然坏了吧

网友B:
这种问题是难搞,我在修一个ACER的进系统一会会黑屏,集成显卡的,BIOS,桥,内存都搞过了还是一样,没有一样的CPU,不知道是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显存的可能性,排线是好的吗

排线怀疑过。。但是 没换过试。。但是 把排线 怎么动 都没关系。那个按F1 的画面 。是没任何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是难搞,我在修一个ACER的进系统一会会黑屏,集成显卡的,BIOS,桥,内存都搞过了还是一样,没有一 ...

唉。。是啊。。 好纠结。。 。。本来、 忙的要死。。这 机器还 以为 能捡钱呢。

网友:
可以考虑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