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U31SD 不触发

楼主(2016-05-18):
   型号 U31SD 2.0
    华硕 U31SD 不触发 没有 3  5V待机 EC 开关都有 3.3V 供电 ,在论坛上看了一些帖子,这个机器不触发 ,拆开电池放电后可以亮机,只要关机后就开不了机,用电池每次都可以开机,每次烤板后都可以亮,冷机不亮,论坛上又看到一篇帖子一个6脚管子出问题了换后每次可以触发到0.8,不跑码 ,还是不亮机 后刷了bios亮机 测试稳定,看下图;

ASUS U31S.rar

网友:
华硕很多BIOS都是引起的。

网友:
这个六脚管子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什么转换管啊?

网友:
不明所以,记住就行了,遇到再说吧

网友:
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那个6脚管子,很像是个门电路, 华硕机器一般都没图纸, 所以头痛

网友:
看来是通病吗?

网友:
正好遇到一台,下载下来试试  希望有用

网友:
华硕那种管常出问题的

网友:
华硕的不触发还是还搞得

网友:
我的机器是2.1的,BIOS可不可以用呢?

网友:
加分加分加分,重要事情说三遍

网友A:
那个六条腿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怎么没有图,,那个管子是什么信号???

网友:
看来这又是华硕的一个经典的tongbi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六条腿是干什么用的。

是一个转换电压 第2脚 没电压  换上后3.3出来 然后每次都可以上电

网友:
这个可以说是个通病,遇到的可以试试,可能有帮助   我 修了1天半才修好

网友:
我修过此机器不定时掉电,非散热问题

网友:
华硕 排阻也容易出问题 . 就是没标示不好

网友:
asus 的bios 太乱了

网友:
有个问题啊,没换管之前回热可以,会不会管子旁边的小元件有问题呢

网友:
还没修到过,先学习下!!

网友:
维修有时候还是要多方求证啊!

网友:
我遇到个外接正常,内接只有背光的,不知道刷BIOS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转换电压 第2脚 没电压  换上后3.3出来 然后每次都可以上电

那是信号方面的,还是供电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