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C关机白屏求助 急!

楼主(2016-05-18):
客户一台显示器、HKC1936L的 、拿过来是暗屏、测量灯条接口处有12V电压、就把灯条换了、可是换了之后、接电脑一切正常、关机就白屏、灯条一直亮着、那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感觉这个是靠这个MOS管去拉低12v来实现关灯条的、这个12V是变压器经过几个肖特基二极管过来的、我用镊子短接mos管DS级可以关灯条、各位大神你们怎么看?

网友A:
给你说吧..这个很明显是你找的控制灯条的开关线没有找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说吧..这个很明显是你找的控制灯条的开关线没有找对..

什么都没动、就是换了个灯条、没改过高压什么的、接灯条就一个12V和地

网友B:
其实有的时候灯条出问题恒流板也会出问题,你只要找到恒流板(高压板)开关机时候电压是否有变化,如果有横流板电路在灯条坏的时候已经同时坏拉,如果没变就前级问题,别想复杂拉那样会把自己绕进去的,以前我碰到过更换灯条,灯条LED灯电压不一样也会出现关不两背光,因为每个背光截止电压不一样,祝愿你早点修好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的时候灯条出问题恒流板也会出问题,你只要找到恒流板(高压板)开关机时候电压是否有变化,如果有横 ...

大神非常感谢、修好了、我的这灯条直接接在原来的高压板上是关不了、我加了个恒流板解决了、谢谢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神非常感谢、修好了、我的这灯条直接接在原来的高压板上是关不了、我加了个恒流板解决了、谢谢你了、

开机后白屏主要是因为开启不能同步,关掉电源正常开启也要为低,这里肯定是没有拉到地所以 白屏背光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开机后白屏主要是因为开启不能同步,关掉电源正常开启也要为低,这里肯定是没有拉到地所以 白屏背光亮

我这个是开机一切正常、就是关机了、显示器灯条还亮着、加个恒流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开机一切正常、就是关机了、显示器灯条还亮着、加个恒流板解决

你如果接上开始的测量关机后肯定可以发现升压的那个开启信号肯定还是为3.3V,所以灯条不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开机一切正常、就是关机了、显示器灯条还亮着、加个恒流板解决

什么意思?  LCD换成LED?   LED灯条直接连到高压板的供电?  这样也能亮啊?

网友:
背光关闭信号有问题吗

网友:
灯条和原装不一样,肯定要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