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69不开机,不充电自己找结果

楼主(2016-05-18):
今天新电池到了,插上还是没有反应,共公点电压8V正常,测了U6990待机电感L6995第二脚电压1.2V。想到有电容短路,果然测量C999电阻值为2.2姆。待机电压 小原因找出,可能还有其他毛病,等回去更换电容后再跟进。谢谢各位支持!图片如下
不开机

网友:
接上一次求助贴,不知道有没有其他芯片被烧坏。只能祝自己好运了。

网友:
这种慢慢来吧

网友:
不是有一个充电管理芯片么

网友:
直接拆了不就知道了是那个问题了 一般情况电容坏了拆了就可以开机啦 不需要找什么

网友:
运气真不错,电容短路的这些就是送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