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32u怪问题

楼主(2016-05-18):
刚开始客户拿来,不容易触发,后来拆装一遍,能正常显示。不识别硬盘。换硬盘也一样不识别,然后恢复BIOS默认设置,结果内屏不显示,有背光,外接有显示。仍然不识别硬盘。难道是桥挂了吗?

网友:
这种只能慢慢排除了

网友:
查一下硬盘的供电 数据 不排除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