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G笔记本不充电故障 求助

楼主(2016-05-18):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  471G 的笔记本  板号DAZQSAMB6F1 故障是不充电,开机是正常的进系统还能看到电池显示百分之70的电量,但我觉得是虚电,因为一拔掉电源就断电了,而且我接上电池在主板电池接口测不到一点放电电压几乎是0V但SDA和CLK两个都有3.3V用示波器还能测到一点波形,没持续测充电芯片引脚都是正常的,也更换过,BIOS也刷了 无断线无进水 ,但是充电指示灯显示的是橘红色,是充电的颜色,因为没电池换所以问下各位,到底是换电池 还是EC,实在不行让老板定一个电池,我还有一个疑问 想问下图片中PU2的芯片是干什么的,好像跟电池系统总线是相连的在电池接口旁边,不知道是不是记录电池的充电次数

网友:
这种得先找一个新电池来换了再来修板子吧..

网友:
先定电池吧。有点像电池坏啊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吧
先换个看看

网友A:
换个电池试试吧
PU2是ESD防静电芯片,常见于接口边上

网友:
第一步 肯定先换电池  先最简单的

网友:
基本上电池的问题

网友:
换电池试试 啊

网友:
据你的描述个人认为电池挂彩的机会很大

网友:
或者问题居多,电池是有电的,拔掉适配器以后还不能放电

网友:
电池显示假电量,一般是电池坏的多,我想还是先换电池。

网友:
先确定一下电池的好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池试试吧
PU2是ESD防静电芯片,常见于接口边上

电池已经定了,期待换上去的结果,照你这么说那这个芯片不影响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已经定了,期待换上去的结果,照你这么说那这个芯片不影响充电了

这芯片正常的话(指不对地短路了)不影响充电。

网友:
电池坏了把,都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
单用电池不开机的故障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你那个应该是电池的问题,发个电池试下,如果主板是好的呢

网友:
给大家说以下确实是电池问题,换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