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12 有BIOS密码

楼主(2016-05-18):
今天接到两台THINKPAD L412的笔记本,开机有BIOS密码,密码芯片读取出来,怎么识别密码在文件的那个区,能不能在不破坏密码芯片里的其他信息情况下,清除掉密码,求解

网友:
刷BIOS  就好了

网友:
刷个bIOS行吗

网友:
清空一下试试吧

网友:
放电看下。

网友:
刷码片呀,

网友:
换新密码芯片也没多少钱

网友A:
序列号和其他机器的基本信息是不是存储到这个密码芯片里的 要是换了芯片 其他信息是不是就没有了呀

网友:
估计不行吧

网友:
ibm密码应该是放在密码芯片里的吧   刷bios嗯那个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序列号和其他机器的基本信息是不是存储到这个密码芯片里的 要是换了芯片 其他信息是不是就没有了呀

对的密码是放在码片里的

网友:
不是很清楚,要看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