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帧信号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6-05-18):
帧信号:万用表测为5V,用示波器测为双波,用此信号则表示cpu已经找到南桥
这是PCI假负载上的解释
1.帧信号的发出条件?
2.万用表测量某些板为1点多V或2点多V 是否正常?
3.某些板无此信号却能亮机,此信号的测量是否能作为维修依据?
求解

网友:
万用表测量的只可以参考,还是示波器测量更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