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我这个4741G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6-05-18):
求帮忙看看我这个宏碁4741ZG的本子,板号JE40-CP,有的时候开机亮了过个一分钟左右就掉电,掉电之后会自己再启动,但是启动后掉电就很快,有时候一上电就掉电。还有一种情况是开机之后上电到0.6左右,独显供电只有瞬间出来,但是波形很杂,上电到0.6的时候,不怎么掉电,独显供电的上下管、滤波、升压都换过,芯片也换了,还是一个尿性。论坛里说的通病我都试了个遍,但还是掉电。现在这板子我简直修烦了,摔了它的心都有了,有人给我提示说是可能是CPU供电那边导致的,但是CPU的供电一直是很稳定正常的,就是上电到0.6的时候那显卡供电的不一样。

网友A:
上电0.6的时候显不?不显就修下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电0.6的时候显不?不显就修下去看看

0.6的时候不显哦,显卡供电都没得,蛋疼的一逼,这机子也没其他东西,换了桥还是一样,哎

网友:
这本子,好心塞

网友:
豆啊,我这本子真是修的我摔了它的心都有。

网友:
修到过一台这个故障,就得是加焊pch解决的的
,开始加焊过显卡,好了半个月就返修了,后来做南桥才没回来!

网友:
这个技术绝对牛B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0.6的时候不显哦,显卡供电都没得,蛋疼的一逼,这机子也没其他东西,换了桥还是一样,哎

摔,啪啪啪,使劲摔

网友:
显卡的其它小供电没有也会掉电,仔细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