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on ps-5281-02va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6-05-18):
liteon ps-5281-02va电源,通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没有明显的元器件损坏。

网友:
楼主总要做必要的测试吧,不然如何帮你?

网友:
肯定有元件坏,仔细查

网友:
至少也要拆开检查一下,看看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传张图方便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