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连上wifi不能上网怎么办?

楼主(2016-05-18):
手机连上wifi不能上网怎么办?

  电脑可以正常上网,手机也能正常连接上wifi,但是手机却不能上网的情况,相信很多网友都曾遇到过,遇到这种情况,手机连上wifi不能上网怎么办呢?如何解决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手机连上wifi不能上网的解决方法。

手机连上wifi不能上网 图1

  手机连上wifi不能上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一、手机问题

  遇到手机连上wifi不能上网情况时,首先先要确定是不是自己的手机出问题了,如果是手机的问题的话,欢迎你来迅维快修。一般遇到手机连上wifi不能上网的情况, 大家可以更换其他的wifi网络,或者是仍然选择原来的网路,重新输入网络的密码;如果另外一WiFi网络可以用的话那就证明不是手机的问题,如果几个WiFi都连接不能用,那就

  要考虑一下手机设置问题了,先重启下手机,重连一下试试。

  手机的一切均正常的话,就要考虑其他的因素了。首先先进入手机的wlan设置界面,重新连接WiFi,或重新输入网络密码试试。如图:

手机连上wifi不能上网 图2

  二、路由器的问题

  如果大家遇到的情况都不是以上的问题,可以排除手机本身的问题,可能是路由器的问题,大家可以尝试着重启路由器,一般重启解就能解决问题,网络就会恢复。

手机连上wifi不能上网 图3

  解决方法:

  1、能找到WIFI网络,但是总是提示获取IP,就算是设置为静态IP也连上就断开。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路由器或者无线AP里面的“频段”设置成了“自动”,手机系统毕竟没有计算机的系统那么强劲智能,计算机连的上,手机就有可能不能连接,所以需要在路由器或者无线AP里面将频段设置成一个固定的号码。如图:

手机连上wifi不能上网 图4

  2、能连上WIFI,但是无法上网。

  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单位或者其他的地方,这是因为这些地方的路由或者AP做了相应的设置,要么是IP地址绑定,要么是IP和MAC地址绑定,如果找不到这些地方的网管来帮忙设置,基本上是连不上网的。如图:

手机连上wifi不能上网 图5

  3、连上WIFI是获取不到IP,不停的连接。

  出现这种情况,先检查路由或者AP里面的“DHCP服务”是否打开,有的地方是指定IP连接的,是不能自动获取的。

手机连上wifi不能上网 图6

  4、连上wifi获取了IP,还是上不了网。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就需要验证网络,现在很多网络要手机登陆验证才能上网,如公交车的的WiFi网络,所以打开浏览器、上网页,如果出现验证的话就证明要验证后才能上网的。

手机连上wifi不能上网 图7

  如果重启路由器仍然不能够恢复网络正常的话,大家可以考虑是路由器自身的问题,可以通过更换路由器来解决。

  以上是手机连上WiFi不能上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的介绍,如果以上的方法都无法解决问题的话,那就是网络本身的问题了,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相关的办理网络的公司进行查询,或者找迅维快修这样的专业机构进行解决了。

网友:
没事多逛逛论坛,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