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5-18):
联想S400:
故障:不触发
现象:可调电源待机0.03A,按开关为反应,测量开关键无3.3V,测保隔后级无20V..看来是保护隔离没过。
用手摸充电芯片,发现有点热,断电测量发现芯片周边有电容短路,以及PQ312短路,把芯片和下管去掉,没有短路了。
充电芯片是BQ727,找了芯片盒子和旧板子,没有发现只找到个BQ07A,查了下图纸,可以代用,换上芯片和下管,待机变为0.01,可以开机上电了,上电池也能充电。没什么难度,各位路过看看吧,
大哥小弟们给点分吧,图纸都下不起了,以前10块钱可以有100分,现在1块一分,冲不起了。。。

LA-8951P R01 cherry and royal_lay_combine_0202final.pdf

网友A:
保护隔离都没过怎么会有0。03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都没过怎么会有0。03呢

充电芯片有点短路,这个机子正常后待机是0.01A

网友:
就是分太贵了,

网友B:
pq312是充电的下管吗

网友:
厉害啊厉害啊厉害啊厉害啊

网友:
芯片微短路了,

网友:
技术不错  给你加分

网友:
充电芯片有点短路,这个机子正常后待机是0.01A

网友:
应该是充电芯片坏了引起的保护隔离不过才不加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都没过怎么会有0。03呢

0.03A的电流是被充电芯片给吃了

网友:
给您2块了,这种属于微短路,没有短完,还好烧的地方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312是充电的下管吗

是的,这个管子短路了

网友C:
有时候下几个BIOS都不对,分都没有了,奶奶的,很多都不标清楚有问题的

网友:
充电芯片有点短路

网友:
充电下管短的

网友D:
看着你们修板都好简单

网友:
0.03待机电流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下几个BIOS都不对,分都没有了,奶奶的,很多都不标清楚有问题的

同意啊,有的说原机备份的,有的说工厂的,,,现在的BIOS 真是越来越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着你们修板都好简单

修多了经验罢了,难修的也不想修,现在都是给不起钱的,同行的给个80-100研究半天,搞毛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多了经验罢了,难修的也不想修,现在都是给不起钱的,同行的给个80-100研究半天,搞毛线啊

是的,两小时内搞不出来的就算了,赚不到钱还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下几个BIOS都不对,分都没有了,奶奶的,很多都不标清楚有问题的

很有同感呀

网友:
以后多发维修过程就有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