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不加电

楼主(2016-05-18):
联想V470不加电   求助

网友: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啊?待机电压有没有?

网友A(2016-10-25):
我有个独显的跑0.2几,不知道是BIOS问题还是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独显的跑0.2几,不知道是BIOS问题还是CPU问题

先把最容易解决的bios问题解决一下,刷一下就可以排除bios问题了

网友:
BIOS刷了也一样,拆下CPU上管供电烧了,更换后还是一样,最后还给客户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一台 电流到0.7就起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