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500奇怪问题

楼主(2016-05-18):
thinkpad T500奇怪问题只要拔了bios电池然后修改时间和硬盘接口就可以正常开机,正常使用,但是不能重启,不能关机,只要一关机就开不了,必须拔了bios电池才可以开机,各位给分析一下看看是不是bios问题,需要刷bios

网友:
应该是南侨问题

网友:
天 我的thinkpad s3  有时不开机 拔下电池   用几天又会这样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换个桥试下

网友:
应该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换一个南桥试试。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