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掉0欧电阻,换上后出现新问题

楼主(2016-05-18):
小弟近日帮人维修显卡,迪兰恒进5750恒金二代512MB的,发现是掉了2颗0欧电阻,测试显卡风扇转,屏幕黑屏,能进系统,用锡直连后,直接无法开机,撤除显卡后又正常,估计又是短路了,用放大镜一个一个线路和零件查都是正常,特来求教大神。
先行跪谢了

网友:
楼主你确定你掉的是电阻吗?不会是电容吧,你直接连起来肯定不开机啊

网友A:
我肯定那是掉的电阻啊,0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肯定那是掉的电阻啊,0欧的,,

确定是电阻0欧的那你就测下对地阻值怎么样。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 啊你换2个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