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两块有时钟没复位维修,疑似通病

楼主(2016-05-26):
同行早上拿来两块联想的裸板IH61M REV1.0 说点不亮,我看两块一模一样,终于可以不用上论坛下BIOS啦,又能省5分,直接对调就好了。。。

拿到主板先打了各供电对地值,然后上电测试内存供电1.5V,桥供电1.05V,锁相环供电1.8V,总线供电1.05V,系统代理供电0.95V,CPU供电1.1V。以上电压都正常。
再多测几个电压。PCIE A13 A14时钟0.37V 0.37V正常, A11复位0V不正常。

H61时序大致是这样的:各供电正常后,CPU管理芯片的VR_RDY脚就会发出高电平转换成SYS_PWROK给桥,告诉桥CPU供电好,同时主板延迟发出PWROK送到桥,告诉桥主板供电好,意思就是说我们供电都正常了,桥快发出各复位吧!!!    桥不发出复位,要么是条件没满足,要么是桥坏。果然查到PCH_SYSPWROK电压为0.3V,太低了,一般3.3V,

追查其上级来源为VRM_GD.来自于Q3,看图纸Q3是两个NPN三极管,VRM_GD要为高电平Q3的5脚必须要为低电平。5脚要为低电平,2脚就必须要为高电平。实测2脚0V,查与2脚相连的R10另一端有1.04V 明显是Q3不良拉低了,

另附上好的BIOS 图纸、点位。大家看我这么有诚意就动动手加点分吧!!!

7687-1.0 ih61M 1.0.rar

锋芒惭现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q3拿掉也能开机的

网友(2016-11-16):
楼主那个是什么诊断卡

网友:
是通病了,,碰到过,直接拆掉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