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6-05-18):
投影仪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投影仪在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经常见到和使用到,作为大屏幕显示工具,将电脑的视频信号或者其他视频信号(如实物展示台或者电视、DVD等视频信号)投射到屏幕上,便于更多人群清晰观看。投影仪的显示屏幕可以选择幕布,也可以配合交互式电子白板,从而实现与电脑的互动。学会对投影仪的简单实用会使我们在工作中得心应手,也许很多朋友不是太清楚投影仪的使用方法,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了关于投影仪的使用方法,以及使用中的注意事项,以供参考。

投影仪的使用方法 图1

  一、投影仪的使用方法——放置位置

  决定投影仪应放置何处时,要先考虑屏幕的尺寸和形状、电源插座的位置以及投影仪与其它设备的距离。

  要在指定的屏幕上投射出大小合适的图像,就要在离屏幕适当距离的地方安装投影仪。不同类型的投影仪投射的图像尺寸各不相同。投影仪生产商做的“投射距离与图像尺寸表”列出子图像尺寸与投影仪到屏幕距离的数据。在安装投影仪之前必须参考此图表。

投影仪的使用方法 图2

  二、投影仪的使用方法——连接电脑信号源

  将电脑连接线一端连接到投影仪上的 computer in (电脑输入)接口,将另一端连接到电脑上的vesa接口。如果使用的是台式电脑,则首先需要将电脑显示器连接线与电脑的视频端口断开连接,您可以将该显示器连接线与投影仪上的monitor out(显示器输出)接口连接。

投影仪的使用方法 图3

  三、投影仪的使用方法——具体步骤

  1、按照机器所标明的电源电压接通投影仪电源。在连接时,电脑和投影仪最好是关闭的,如果电脑没有串口,可以买个串口转接盒,注意安装的时候接线要连接好。

投影仪的使用方法 图4

  2、开启机器电源开关以前应先将反射镜打开,防止过热烧黑。

  3、将电脑连接在投影仪的VGA接口,然后打开投影仪和电脑。使光源及散热风扇同时工作。

  4、打开属性——设置——分辨率,将电脑的分辨率调成和投影仪一致。

  5、选择信号时,如果是电脑就选RGB信号按钮,DVD就选VIDEO。

投影仪的使用方法 图5

  6、将机器白光投射到银幕上,查看光斑是否清晰明亮,光线照射是否均匀,针对情况进行有关光学部件位置的适当调校。

  7、如有色散现象,利用色带调节旋钮进行调解加以消除。

  8、开机按POWER一下,关机按2下,闭合反映境,并将调焦旋钮调至齿条中间位置以防下次使用时误将齿轮损坏。关机后散热3~5分钟后再切断电源,小心灯泡受损。

  9、投影仪显示图像

  按 power (电源)按钮,状态指示板上的 power 指示灯闪烁绿色,风扇开始运转。灯泡亮时,启动屏幕显示,电源指示灯呈稳定的绿色。可能需要一分钟时间,图像才能达到完全光度。打开电脑或视频设备的电源。图像应出现在投影屏幕上。如果没有图像,请按投影仪控制面板或遥控器上的 source (信号源)按钮,直到图像出现。

  如果使用的是手提电脑,请确保其外部视频端口已开启。许多手提电脑在连接投影仪后并不自动打开其外部视频接口。一般可用如 fn + f8 或 crt/lcd 的组合键来开启或关闭外部显示。找到标有 crt/lcd 的功能键或带有显示器符号的功能键。同时按 fn 和有此标志的功能键。

  10、投影仪调整图像

  如有必要,可按释放按钮将脚座伸出(如下图),从而调整投影仪的高度。不要将手放在投影仪侧面的排气散热孔附近。根据投影仪和屏幕的理想距离放置投影仪,让它与屏幕成 90 度角。调整缩放或对焦。

  如果图像不呈方形,首先确保投影仪与屏幕垂直。如果图像在屏幕的上部或下部较大或较小,按上面的梯形畸变按钮缩小图像的上部,按下面的梯形畸变按钮缩小图像的下部。

  如果屏幕的左侧或右侧相互大小不一致,可以将投影仪向左或向右转动几度,使图像呈方形。

  从“画面”菜单,调整“ 对比度”或“ 光度 ”。

  关于长宽比,DVD播放机必须配置为16:9,才能看到最高质量的图像。

投影仪的使用方法 图6

  11、关闭投影仪

  持续 30 分钟未检测到任何现用信号源后,投影仪自动显示黑色屏幕。这个黑色屏幕有助于延长投影仪的使用寿命。在检测到现用信号源或按了遥控器或控制面板按钮后,图像恢复。

  (1)屏幕保护程序:可以从设定系统调节菜单打开 “ 屏幕保护程序 ” 功能,在预设的分钟数后显示黑色屏幕。

  (2)省电:投影仪还具有 “ 省电 ” 功能,能在持续 20 分钟未检测到任何现用信号源且没有执行与投影仪的互动操作后自动关闭灯泡。默认情况下,此项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关闭投影仪电源:可按遥控器或控制面板上的 power (电源)按钮两次(第二次是确认关机请求)。灯泡熄灭,状态指示板上的 power 指示灯闪烁绿色一分钟;与此同时,风扇继续运转以冷却灯泡。当指示灯闪烁绿色时,投影仪不接受控制面板和遥控器的任何输入指令。灯泡冷却后,电源指示灯亮度稳定。

投影仪的使用方法 图7

  四、投影仪的使用方法——与笔记本电脑链接使用

  1.链接投影仪和笔记本前一定要将投影仪和笔记本关掉,否则可能会使笔记本和投影仪的接口烧坏。

  2.将机箱上的蓝色插头(APG)插入笔记本上对应的APG接口上,插紧。如需要声音输出的笔记本电脑,将机箱上的音频线插入相应的接口:绿色为音频接口,红色为麦克风接口。

  3. 在所有接口链接后,打开电源。先开投影仪,再打开电脑,以便投影仪接收电脑信号。使用完成后,电脑和投影仪可以一起关闭,断电后,将接头拔掉。

  4.如果在电脑打开后没有信号,需要将信号进行切换。此时只要按住笔记本电脑的Fn(功能键),然后同时按下标识为LCD/CRT 或显示器图标的对应功能键,进行切换即可。如不成功,可以多切换几次。

投影仪的使用方法 图8

  五、投影仪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

  1、关机后,投影仪不能马上断开电源,因为机内的温度仍然很高,其散热系统仍在工作,马上切断电源会使热量无法散出而对机器造成损害。所以关机时要先关闭投影仪,过5分钟等散热风扇停转后,再关掉设备总电源开关。

投影仪的使用方法 图9

  2、避免长时间使用投影仪。投影仪不能总是开着,对于DLP投影仪,连续使用4小时,需要关机休息30分钟以上。另外,投影仪的开、关机操作也不能太频繁,这容易造成投影仪灯泡炸裂或内部电器元件损坏。

  3、避免强烈的震动,这会造成液晶片的移位,影响放映时三片LCD的汇聚,导致RGB颜色不重合现象。震动还有可能造成光学系统中的透镜、反射镜变形或损坏,影响图像投影效果。而变焦镜头在冲击下回事轨道损坏,造成镜头卡死,甚至镜头破裂无法使用。

  4、注意防尘与通风。在投影仪使用环境中防尘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分为清洁镜头、清洁过滤网和光路除尘三个方面。

  通过以上投影仪的使用方法介绍,想必大家对投影仪的使用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