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的主板插电后硬盘灯常亮

楼主(2016-05-18):
联想IH61M的主板插电后硬盘灯常亮,按开机键后正常开机,插电后侧电压5Vcc待机就有电压了,不对在测发现5VCC和5VCC-SB连通了,没办法烧鸡大法嘿嘿……
发现U16发热,取下来在测5VCC和5VCC-SB不通了,上点测试ok。硬盘灯也正常了。直接把1脚和8脚连接(懒得换芯片了)测试OK,搞定  嘿嘿高手勿喷 没有下载分了,给加点分   谢谢

网友:
各位看着有用的话给加点分啊,太穷了

网友:
说的有点含糊,很捋顺下吗……

网友:
不说那芯片怎么工作啊

网友A:
你这个U16是做什么的

网友:
没有分析原因。。。。。。差评

网友:
usb不管用 这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U16是做什么的

是5V转USB供电可能要不就是 待机转5V?

网友:
你是直接用手感觉U16发热的吗?

网友:
这款主板设计的时候是USB代待机状态下是有供电的,有5VCC-SB提供的,开机后再由5VCC供给的。U16是US供电的一个转换芯片。但是U16的烧了把5VCC和5VCC的2个电压短路了,才导致5VCC在待机 的情况下有电压的,由于硬盘灯是由5VCC提供的供电,所以就在待机的情况下亮灯了,这么解释可以不,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