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卡LOGO 通病

楼主(2016-05-18):
  如题,,最近来了 几个  X200 的 卡LOGO 。。 刚开始以为 是BIOS 问题, 因为X200 的 BIOS  容易坏吧。刷了 一个。后来 发现 有一个 USB  供电  阻止比较低。。拆掉 电容就好了。。后面 两台 直接 拆。就秒了。。 左边的 USB 弄掉 键盘就可以看到。。不知道是不是 通病。。。

网友:
自己占个 沙发。。

网友:
厉害啊厉害啊厉害啊厉害啊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电容烧掉了?

网友:
下次遇到就不用拆机了

网友A:
IBM X200,T410,SL410卡LOGO,USB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IBM X200,T410,SL410卡LOGO,USB通病

感谢  分享

网友(2016-06-17):
昨天碰到个x200 不开机 没  3  5 V  图纸也没有不知道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