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扎稳打的笔记本维修经验………对我这些新手很有帮助

楼主(2016-05-18):
……1一个客户抱来一台IBMT30的机器来,我用测试卡测出来跑2F 可能是北桥虚焊,于是补焊了北桥,就OK了

2笔记本一维修案例  客户说发现自己的笔记本CPU风扇不转了,却还玩了一个多小时的游戏, 突然笔记本就掉电了,在开机开不了。  拆机检查发现保护隔离电路中的一个场管烧了,  更换了笔记本能跑,却还是不显示,分析可能是显卡高温有虚焊,于是用BGA返修台补焯显卡,  上电有显示了,CPU风扇不转这个好办  飞线从USB接口,拉了个5V电压到CPU风扇处, 开机风扇转,电脑一切正常, OK收钱喽

3显卡虚焊显示屏出现九个画面一个客户拿来一台机,说开机出现九个画面。  刚好学员都在教室里,于是把这台机给学员们看了,因为以前我都提过这种现象 最后补焊了显卡笔记本就OK了  我看这回学员以后见到这种情况一定会搞了,不就是用BGA返修台,补焊下啊 依他们现在的技术水平,都是可以过关的了。

4笔记本开机没显示,指示灯一直亮,风扇转几十秒就停  一台客户的机器,开始是USB口不能用,发现是没有供电,于是飞线,给USB口。问题搞定。  第二天,客户又把机器拿过来,就是开机没显示了,测试发现开机没显示,指示灯一直亮,风扇转几十秒就停,把内存拿出,电脑可以发出报警声。  电脑都可以过内存了,说明电脑的供电,时钟,复位,CPU肯定都没有问题,问题可能是出在显卡,用力按住独立显卡,开机,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笔记本有显示了,看来还真是显卡虚焊,用BGA返复台补焊显卡后,试机几个小时OK。
  5  DELL故障现象:开机后屏幕无显  检测结果:主板显卡外围部分输出电路开关信号失效。后级电路对地短路  处理方法:更换相应受损芯片及电容,测机OK! 导致原因:主板电路元件老化

6一台笔记本,故障现象:不开机,插外接电源电源保护 检测结果:系统供电高端管击穿

7笔记本 故障现象:不开机  检测结果:测电源管理芯片SMSC无3。3V待机电压,测此3。3V对地阻值20几欧,明显偏低,正常应400多欧姆,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后3。3V正常,开机OK。

8笔记本故障现象:适配器灯亮一下即灭  检测结果:这种现象说明主板有短路现象,测适配器对地阻值正常,查CPU高端管击穿,更换后开机正常。

9笔记本故障现象:开机灯一下即灭  检测结果:待机实测系统供电3。3V和5V均正常,说明待机状态正常,后更换CPU供电芯片后OK。

   10 笔记本故障现象:开机掉电  检测结果:用测试卡,当走到59时,掉电。当走到59,机器就应该已经点亮了。实测此时系统供电3。3V和5V没有,更换相应芯片正常。

  11笔记本故障现象:有时找不到光驱  检测结果:光驱直接受南桥控制,补焊南桥后正常。

12SONY GRX 570故障现象:开机后不定时掉电 检测结果:主板漏电,滤波电容老化   处理方法:更换所有的滤波老化电容,测机OK!

13  IBM T21本本,一台按开关后,面板指示灯一闪即灭  此种现象与CPU核心供电的控制IC ADP 3421有很大关系,更换ADP3421

14   IBM笔记本,有时可以开机(开机后有时无规律黑屏)有时不能开机  先换掉ADP3421,开机后两小时左右,又出现黑屏故障,又换掉Max1714(北桥边上的)再开机,不跑CPU,后来更换一个CPU,故障排除,估计CPU针脚内部接触不良

15一杂牌Book笔记本。用一段时间后会死机,很有规律  经查看,发现两个风扇口有很后的灰尘,估计是散热不好,引起的故障,后拆机刷去灰尘,重新开机,试用二三小时后没有死机,OK。

16 京东方笔记本电脑屏暗?  外接显示正常,估计高压条的故障,后拆下高压条,发现19V供电处保险断,接好保险,试机OK

17 三星NV5000开机找不到硬盘  拆下硬盘,量硬盘数据线正常,怀疑接口空焊,然后拖锡硬盘数据线与主板接口座处,开机OK

  18  SONY PCG-F360开机显示Windows画面后掉电 估计北桥坏,重作北桥后OK

19 IBM R32本本开机后诊断卡跑4A  用手压显卡,外接显示器花屏,估计显卡空焊,重作显卡后OK

  20   DELL D800本本,开机后诊断卡跑2E 跑2E内存过不了,估计是Bios资料有问题,(DELL D800,D600机型不跑内存,很有可能是南桥不良而引起的)刷新BIOS后OK

  21   SNOY GRX700按下电源开关无任何反应  插入适配器,电池充电指示灯也无反应,拆机测是DC-DC分配器电压正常,检查3V电压,对地电压为0V,可以判断为Bios保护故障,需把Bios电池拨下,短路两个引脚1-3秒,然后装好电池,开机检测,故障排除。此种故障在SONY机上常见,尤其是受到外来强脉电压的时候,比如说:电池和电源适配器突然热插拨,外部造成内部短路等

22   SONY开机正常,用一段时间后屏幕背光出现闪动。 怀疑是高压板性能不稳定,互换一块高压板故障排除

23联想E200l开机,出现图标后死机  将Bios芯片更换,或对Bios重刷,此类故障多为Bios的损坏主机无法完成自检造成的

  24杂牌笔记本开机后,只显示一半在屏上,下半是黑屏 液晶屏坏,换屏

25  IBM T41不能充电,单插适配器不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 检测发现电源适配器插入口脱焊,补焊后排除故障

26  IBM R32开机无显示  电源和硬盘指示灯正常,外接显示器也正常,经查液晶屏坏

27 一台笔记本发现系统软件关机不能关,按开关键也不能关机,软件关机到最后时,会出现蓝屏半秒钟后马上重新启动  首先考虑到可能是XP系统有问题,重新克隆XP系统,但不能进系统,又重换内存条一根再克隆XP后一切恢复正常

28  康柏1700花屏  由于屏的开和关处于不同角度的情况下,花屏的现象是不一样,而1700的屏线不是硬皮,折线考虑到可能是由于在屏轴的屏上,有处可调整屏线松紧的地方,由于长时间的开关而造成屏线的松动,将屏拆开发现屏线松动,将屏线插好后用胶带固定后OK

29一台三星笔记本,所有USB口不能用  拆机发现USB供电芯片坏,没有5V供电,从光驱口供电5V处飞线后OK。

  30 一台IBM T41暗屏,  外面接显示器正常,拆机测量发现高压条的ON/OFF没有电压,从屏供电处飞线,装机测试,OK

网友:
都是失踪的机型,麻年代的记录还是转载?

网友:
这个东西已经很老了,10年前的货色了。试问现在还有谁修那些IBM T30  T41  R32?,

网友A:
确实是老经验的复制 下次不要发了
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
这水灌的都看不下去了

网友B:
都是以前的维修笔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老经验的复制 下次不要发了
实际意义不大

不好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是以前的维修笔记吧

是在大神那搞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在大神那搞出来的

类似的资料论坛搜索下 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以前的维修笔记吧

是大神的,我当是存在这的……。我是新手来的

网友:
如果放在十年前。肯定是好资料啊。不过楼主的精神还是可嘉的

网友:
维修的老黄历 对新手有个毛的帮助啊

网友:
sums 是什么

网友:
好老的东西了,从哪复制粘贴的啊?

网友:
这些机型真的是。。。。。。。。。。。。

网友:
流水账 其实也有参考价值  就是切入点